自制小六通大桨平衡器

楼主(2013-08-28):
自己做了个小型的大桨平衡器
材料:两支中性笔笔芯,半个废掉的大桨(用其他合适的塑料片代替也可),两个三角塑料片(原来是方形,自己切了一刀),一个大点的塑料片(只要能支撑好就行),可以插到大桨孔上
的杆或轴,或螺丝

502粘起来

废掉的大桨切割打磨成这个样子

废掉的壁纸刀片

刀片站好,两边要完全一样,一样水平,

中心笔笔芯改成这个样子

顺便露一下自制的水准仪

笔芯粘到中间,我用的热熔胶,一定要粘到正中间,1MM都不能差,慢慢调整

最后架起来,OK!

过程很简单,但重要的是慢慢调整,不合适就把热熔胶微微融化,调整
最后送上我的机机

楼主:
建议论坛开个小六通专区,现在小直机这么多

网友:
我的这个CP机子的浆才能从来不平衡,直接用!

网友A:
用个牙签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论坛开个小六通专区,现在小直机这么多

绝对支持

网友B:
我没那么讲究了,直接上克称,两边重量一致就行了

网友:
很好的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牙签简单多了

刚发现粗细正好...不过这个肯定比呢个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那么讲究了,直接上克称,两边重量一致就行了

主要是我呢个秤的精度太低,只有1克。。。

网友:
同机型的帮顶!

这小机飞起来不错,就是炸不得,泉速不开放遥控通讯协议,也不出高频头,真恶心,那破遥控器…………

网友:
附上张效果图,能拍个试飞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不过小机我也很少作浆平衡,一般重量差不多也飞~差0点几克~也照飞

网友C:
好方法!谢谢分享!我要R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方法!谢谢分享!我要R8

很喜欢你的头像

网友:
不错不错,比我的精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那么讲究了,直接上克称,两边重量一致就行了

不测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