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狗能不能直接给狗三供电啊,求助!

楼主(2013-08-28):
精灵加飞狗加狗三,图传,另加一个单独供电的小3S电池,重量不小,飞行时间短,为了减重,想试着不用狗三电池而用云台主板供电,听说这样不好,纠结中,请高手明示,谢谢!

网友:
狗3电池又不重,花功夫从这么轻的东西上减重还不如想想其他办法

楼主:
如果能用云台供电的话,省的把狗三装来拆去的充电了!装在云台上,不拆相机下来的话,充电口插不进去!

网友A:
云台大多是12V供电,狗三是5V电压,你不想把机器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大多是12V供电,狗三是5V电压,你不想把机器烧了吧

飞越云台主板有一个5V的稳压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云台主板有一个5V的稳压输出!

蓝色工坊也是标着可以给狗三供电呢,可确实少了不少机器啊

网友:
进来学习了,帮顶一个

网友B(2013-10-06):
引用 网友A:
云台大多是12V供电,狗三是5V电压,你不想把机器烧了吧

接收机有5V电压输出

网友(2013-11-17):
一個電池也可用一個多小時呀

网友:
1、黑狗三去掉电池不能仅靠USB电工作,只有银狗和白狗可以
2、去掉电池飞狗平衡就变了,而且没法调
3、飞狗板子上的7805输出的5V还不够自己用的,如果挂狗,发热更大,估计会烧~

综上,楼主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有5V电压输出

接收机的5V输出是哪里来的呢?

网友:
要安裝 12V轉5V的稳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