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元的 开源头追 连接天九 成功 啦 !

楼主(2013-08-28):
         首先要感谢        sonireolxxx  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3115

    但是
Futaba的控  教练口能偷到电源,天九我也量过了,没有电源,那只能自己准备外接电源了。

   后来又看了
203RC
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5340

总结下拉 头传输出的是PPM 信号 ,只要接上遥控器的教练口的PPM输入就OK了,把遥控器教练开关一开,信号就从教练口进去了。(天九控要把调制类型,调到 PPM 模式上)然后找到天九控的教练口的输入,还要感谢下天地飞的 吴工给了我图。

还有个问题,我昨天晚上折腾了很久,都没有成功,今天一试就成功了,是不是 RP 的问题就不知道了!
  昨天不知道怎么弄的了,今天我是 先开控再上头传的电再给接收上电的。不知道昨天没成功是不是与上电先后有没有关系。

    反正我成功啦!  哈哈

    接下来要折腾 我的 311视频眼镜了,呵呵

      由于  311视频眼镜太小了,容不下头传模块!

     也就只能找个能装进模块的小盒子。贴在帽子上 了

网友A:
天9不支持头传!!你以后就懂了

楼主:
还有什么重点吗?我也刚刚折腾呢!

网友B:
云台舵机接哪几个通道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舵机接哪几个通道上啊

第7 第8  通道

网友:
你这个打开了教练开关那遥控就不再接收该控的信号了吧?就只接收教练口输入的信号了,不能按通道控制没意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7 第8  通道

教练通道不打开是不是头追就不起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练通道不打开是不是头追就不起作用啊

s是的

网友C:
期待后续,我记得打开教练开关以后,你就不能控制飞机了

楼主:
教练不打开,可以用遥控器上的通道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后续,我记得打开教练开关以后,你就不能控制飞机了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呀,把它当成学员在控制不就行了。天九没接头传,打开教练开关,每个通道都不能控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呀,把它当成学员在控制不就行了。天九没接头传,打开教练开关,每个通道都不能控制了
...

所以说意义不大,你难道只控制云台不控制飞机了么。。

网友D:
幸好我买了切糕433,我的也是天九,。。。。哈哈

网友:
贵在折腾,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E:
看来还是我眼光好  早就买了切糕433 换成了福斯9  还刷了ER9X 现在 头追就在眼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意义不大,你难道只控制云台不控制飞机了么。。

飞控,飞控,用头传的时候飞机肯定要再平衡模式状态的哦。在 超控飞机时那有空用头传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控,飞控,用头传的时候飞机肯定要再平衡模式状态的哦。在 超控飞机时那有空用头传啊

这样不太好,我建议是用切糕,单独把7、8通道接到头追上,这样才方便。
不能光依赖飞控,平衡模式下不是定高的

网友F:
楼主请教个问题 也是头追的问题 我之前接到模拟口也能用 但是遥控器不能用 因为模拟口要输出信号的话 遥控器得进入模拟模式 怎么才能做到遥控器能正常控制飞机 在模拟口也能用头追呢?谢谢

网友:
mark下。这样好麻烦啊。天9这样的话,还能用1.2g正常发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教个问题 也是头追的问题 我之前接到模拟口也能用 但是遥控器不能用 因为模拟口要输出信号的话 遥控器 ...

目前,不行吧,天九,能连头传已经不错了。控和教练口只能2选一吧

网友:
那有什么用啊,难道飞的时候要两个控吗

网友:
贵在折腾,好东西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怎么能兼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来还是我眼光好  早就买了切糕433 换成了福斯9  还刷了ER9X 现在 头追就在眼前啦

兄弟刷了er9x就能用头追吗?

网友:
你是怎么做到的?拍个视频吧谢谢

网友:
楼主好折腾 看起来挺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刷了er9x就能用头追吗?

只要能混控教练信号就可以用头追啊

网友:
天九可以用!!!

网友:
好贴留名,我也是天九,有机会要试试。

网友(2013-09-29):
引用 楼主: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呀,把它当成学员在控制不就行了。天九没接头传,打开教练开关,每个通道都不能控制了
...

我的蓝宇2.4可以控和模拟口同时使用的,是不是就可以用头传啊

网友:
楼主你给的两个链接看不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也打不开了会不会原帖被屏蔽了?

网友:
也想这样改

网友H: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啊,怎么无人解答呢?

网友(2013-11-02):
不错啊!!真能折腾!!

网友I(2014-02-20):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太好,我建议是用切糕,单独把7、8通道接到头追上,这样才方便。
不能光依赖飞控,平衡模式下不是 ...

请教一下 头追输出只有一根信号线  怎样把这一根信号线分开给433的7,8两个通道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还有什么重点吗?我也刚刚折腾呢!

楼主 你的头追是在哪买的 我在网上找不到啊  要不你给我说一下全名叫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你的头追是在哪买的 我在网上找不到啊  要不你给我说一下全名叫啥

没有现成的,要自己DIY 的。

去网购一块GY-85姿态传感器小板,大概60元。         还有一块Arduino nano。这个30多就能买到。

制作我是参考这个做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3115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 头追输出只有一根信号线  怎样把这一根信号线分开给433的7,8两个通道呢?

433,我还么用过。

好像433 有一根专门给头传用的 PPM 接头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433,我还么用过。

好像433 有一根专门给头传用的 PPM 接头的吧!

在不在   我想弄一个  但是我都没有看懂  你能加我QQ么  714569512  谢谢 记得备注哦

楼主:
我没有 433

网友K:
请问楼主:那个作为载体的帽子是什么型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那个作为载体的帽子是什么型号呀?

头戴 放大镜

网友F:
你的天地飞 模拟输出 接了头追 还能正常控制飞机吗 我试了 头追是有用 就是不能控制飞机了 你怎么决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天地飞 模拟输出 接了头追 还能正常控制飞机吗 我试了 头追是有用 就是不能控制飞机了 你怎么决解 ...

还没解决,打到教练;能控制头追,我 飞多轴,用头追时是悬停着的。固定翼的话,建议用433,

网友(2014-05-27):
是不是用了433,就可以实现既可以控制头追,又可以同时控制飞机了,就解决了天9控和教练端口信号不能同时输出的矛盾??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还没解决,打到教练;能控制头追,我 飞多轴,用头追时是悬停着的。固定翼的话,建议用433,

是不是用了433,就可以实现既可以控制头追,又可以同时控制飞机了,就解决了天9控和教练端口信号不能同时输出的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用了433,就可以实现既可以控制头追,又可以同时控制飞机了,就解决了天9控和教练端口信号不能同时 ...

是的

网友:
谢谢哈。我想既然都上头追了,433增程那是一定要上才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幸好我买了切糕433,我的也是天九,。。。。哈哈

请教一下,买了切糕433,该如何实现头追功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太好,我建议是用切糕,单独把7、8通道接到头追上,这样才方便。
不能光依赖飞控,平衡模式下不是 ...

请教一下,如果云台舵机直接接433接收机的7、8通道。。。地面模块和遥控怎么接呢?还是接模拟口吗?

网友:
就是要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解决,打到教练;能控制头追,我 飞多轴,用头追时是悬停着的。固定翼的话,建议用433,

关键是用433的时候是怎么接线,怎么实现的呢,麻烦能否说说,越详细越好,感谢啊!!!

楼主:
我还没有 433 啊

网友(2014-06-28):
很好啊 以后搞一个

网友(2014-12-25):
引用 网友D:
幸好我买了切糕433,我的也是天九,。。。。哈哈

兄台说说433怎么接头追啊?谢谢了。

网友M:
其实上面已经有好几个人解答了为什么了,我再来补充解释一下吧,希望对大家理解有点帮助,如有不对请老鸟勿喷。首先,头追原理就是利用两个通道的PPM信号输入主遥控器,并随主遥控器高频头一同发射出去,但是这里有个最最关键的问题是看遥控器是否支持教练功能的分通道控制,FUTABA 和JR控的教练功能里可以设置在教练功能下把任意通道分配给学员控,即,正常飞机飞行的通道由主控控制,把两个空余通道设置为教练通道分配给头追,这样就可以完全实现,但是貌似天地飞的教练功能只设置开启和关闭(我简单看了一下控里面似乎没有找到单独分配教练通道的菜单),就是说你只能把所有通道的控制权要么分配给学员控或者头追,要么全部关闭,这也就是说你要控制飞机,学员或头追就用不了,你要让头追能用,飞机你就控制不了,所以,如果非要用头追,换控是正解,要么就另外再弄一套控和接受单独接头追。

网友:
复杂吗?一直觉得好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其实上面已经有好几个人解答了为什么了,我再来补充解释一下吧,希望对大家理解有点帮助,如有不对请老鸟勿 ...

是的, 天九 用到头追时,其他就不能控制的。不过现在的 433  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天八,上433,实现头追功能了。楼主貌似模块放反了吧?应该底部在上面,带按钮的在底部,那样放置左右,俯仰都非常好用了,不会有飘逸,我是反复试,发现那样放置才对了,按楼主那样放,云台不听话了,会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呵呵,不是每个人安装教程都会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幸好我买了切糕433,我的也是天九,。。。。哈哈

天9一代还是二代啊     用的怎么样啊?

网友(2015-05-12):
头追制作成功,做头追有问题请加固定翼飞行交流 238669984,共同学习。

网友:
你怎么控制飞机呢

网友:
厉害厉害,学习中。有QQ吗,请教请教

网友(2015-11-06):
引用 网友A:
天9不支持头传!!你以后就懂了

不会吧,我是天九2,买了个skyzone,里面自带天九的控制线啊,说明支持吧,

网友N(2016-03-18):
一直没有波形输出很纠结,请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一直没有波形输出很纠结,请指点..谢谢

我本来有的,后来没有了,同求教

网友N:
futba的控怎么连接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