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能这样并联吗

楼主(2013-08-28):
我的四旋翼一块儿电池能飞10几分钟,我想让他飞的更长时间,想两块而电池一起并联,电池是4S 5000毫安的  , 是直接将输入线一分为二插两块电池吗? 还有一个飞越810六旋翼,我也准备连两块大疆15000毫安的电池,能行吗

网友A:
并联电池之前,首先要看看加上电池后的整体起飞重量,如果超过某一范围,就算你再加电池也延长不了航时,也就是说效率大幅度降低。

其实10分钟已经不算断了,玩航模千万别养成盲目追求长航时的习惯,这只会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电池之前,首先要看看加上电池后的整体起飞重量,如果超过某一范围,就算你再加电池也延长不了航时,也 ...

明白了,但我这个什么都没挂载,所以再来块电池没问题,就是想问一下电池是直接并联吗?他不会有冲突吧?电压高烧坏主控或者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但我这个什么都没挂载,所以再来块电池没问题,就是想问一下电池是直接并联吗?他不会有冲突吧? ...

回去学学中小学的内容吧,认清楚并联是怎么一回事,还没弄清楚的话,就别搞了。

网友B:
直接电源线一分为二并联就可以,没问题的。飞机是有最佳飞行重量的,当一定重量范围内增加电池容量会增加续航时间,当超过一定重量增加容量也不会增加续航时间

网友C:
810并两块15000那重量可不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但我这个什么都没挂载,所以再来块电池没问题,就是想问一下电池是直接并联吗?他不会有冲突吧? ...

两块电池并联后电压不变的,前提是两块电池要一样

网友D:
什么时候大疆出电池了???还是15000毫安的???

网友:
楼主被各种忽悠了!!

网友E:
两块电池风别把正负接到飞机正负极上,并联我常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大疆出电池了???还是15000毫安的???

一直都有,dji代理都有售。
标价168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电池之前,首先要看看加上电池后的整体起飞重量,如果超过某一范围,就算你再加电池也延长不了航时,也 ...

赞成,多一分留空时间就多一份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电源线一分为二并联就可以,没问题的。飞机是有最佳飞行重量的,当一定重量范围内增加电池容量会增 ...

好的 明白了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810并两块15000那重量可不轻啊~!

我不挂别的 就挂个狗禅思跟狗3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块电池风别把正负接到飞机正负极上,并联我常用呢。

好的  我明白了 我是怕电压高了,烧东西

网友:
10分鐘已經很好了!二塊電池太重了況且 1+1  是不會等於二的
只會增加電機、電調負荷 時間不會增加多少

网友:
好多砖家 都很在理 深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