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刀工求指教!!!!

楼主(2013-08-28):
我用的新刀切的,刀片不钝。刀锋倾斜30度左右,不知道为什么切成了酱紫。求大神教教我怎么切啊。。。。      转弯处要怎么切呢??

网友A:
刀片上油~很稀的油~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热切割了。找个报废的 热得快 或者吹风机,用里面的电热丝然后再找个12v电源  OK

网友:
是主要的是刀尖没有钝,如果钝了你怎么切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第二点就是必须在玻璃上切,不要在地板上切,很容易钝刀,只要一钝,就会切不好。转弯的地方,用小的刀,吧刀片全部推出,用他的韧性,切转弯的地方,如果转弯的地方太小,那也没有办法。

网友:
刀片太宽了……这么宽的刀要想切圆角只能先切出一个多边形来,再一点一点削圆。换窄一点的刀片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片上油~很稀的油~

什么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油?

食用油 最便宜了

网友:
不要一刀切成,多切几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食用油 最便宜了

其实能否用水呢?
油也是起润滑作用吧?
油会腻,不好清洗啊

网友:
正面划后反面再划一次,选刀尖长一点,刀体窄一点的刀

网友:
用9mm30°美工刀片  田岛起码的  刀片去汽车贴膜那里买试试  这种刀累死也切不出来

网友:
转角处用砂纸卷卷慢慢砂出来 多余的皮小心切掉  用料头多练几次  自然变高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能否用水呢?
油也是气润滑作用吧?
油会腻,不好清洗啊

水?你想让你的刀片生锈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水?你想让你的刀片生锈吗?

若是好刀片,用完立马擦干是不会生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若是好刀片,用完立马擦干是不会生锈的··

还是用油吧!你去买新刀片或者其他类似的工具时上面都有一层油

网友:
先划上下两层膜,然后像锯子一样慢慢上下切

精细部分用剃须刀 那种老式的箭鱼的那种  想我们当时高中生物竞赛就用这玩意切芹菜的单层细胞

网友:
這該是刀片的問題,現在有很多天C制造的所謂刀片,幾乎連用來自殺也不行,以前日本及臺灣制的鋒利無比,現在較難買得到,就算能買到,價錢都比祖國的貴多約兩倍.

网友(2014-07-12):
最好的办法是把刀片加热,抹点油也可以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