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 用多大的电池合适

楼主(2013-08-28):
已购F550 naza飞控 打算上图传 用多大的电池合适呢

网友A:
1038桨 3S  我当时买的是4S 用1038桨气温高的话 电机过载发热比较严重。3S保险些,不过代理商和DJI工程师告诉我说3-4S电池都可以。自己决定。我用5.8G大疆图传。一次性到位。

网友:
3s 4s 都可以,一般5000mah左右,具体看动力和负载。

网友:
5200mAh 4S或3S 20C以上

网友B:
3s5200x2 720kv 30a hobbywing 1047
20分下來 沒什麼溫

网友C:
在用4S 5800mah 25C,,,感觉4S电池飞下来,电机温度要比用3S电池低。

网友:
原厂动力的前提下,在上了狗和云台后,重量就突飞猛进了,此时8寸桨就很牵强,因为效率太低,10寸桨效率上来了,但随之而来的是电机是否超负荷,受力面大了,抗风性随之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8桨 3S  我当时买的是4S 用1038桨气温高的话 电机过载发热比较严重。3S保险些,不过代理商和DJI工程师告 ...

谢谢,

网友D:
我以糊涂了,也是550原装。到底是用3s还是4s。准备上云台加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以糊涂了,也是550原装。到底是用3s还是4s。准备上云台加狗

3S和4S都可以。不是说过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3S和4S都可以。不是说过了么

可都说4s要用8寸浆。所以糊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都说4s要用8寸浆。所以糊涂了

第一:4S可以用10寸桨,我就在用。10寸桨抗风性略差(这个原因自己想)但是可以通过调整感度等调整平稳。
第二:8寸桨几乎不用大调就能保持平稳,抗风性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4S可以用10寸桨,我就在用。10寸桨抗风性略差(这个原因自己想)但是可以通过调整感度等调整平稳。 ...

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4S可以用10寸桨,我就在用。10寸桨抗风性略差(这个原因自己想)但是可以通过调整感度等调整平稳。 ...

美国正品 APC 多旋翼桨 1047 这个是不是就是10寸的 我的是六旋翼 可以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美国正品 APC 多旋翼桨 1047 这个是不是就是10寸的 我的是六旋翼 可以不

APC的桨孔跟dji2212电机不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E:
APC的桨孔跟dji2212电机不配套。

那咋搞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咋搞

用配套的dji 1038桨效率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配套的dji 1038桨效率很好了。

原厂1038貌似比APC的效率强。 APC的强项是平衡做的好,不过平衡咱可以自己做。

网友:
1047 8元的飄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配套的dji 1038桨效率很好了。

我退了 买1038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退了 买1038啦

f550和f450大疆架子哪个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f550和f450大疆架子哪个好

都一样的架子。看你做什么了?
飞FPV,感觉F450足够了。
挂狗思云台,至少F5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一样的架子。看你做什么了?
飞FPV,感觉F450足够了。
挂狗思云台,至少F550吧。

想搞航模摄影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用4S 5800mah 25C,,,感觉4S电池飞下来,电机温度要比用3S电池低。

请教你用什么电机电调及浆,谢谢

网友(2013-10-11):
引用 网友D:
我以糊涂了,也是550原装。到底是用3s还是4s。准备上云台加狗

550魔友,分享一下我飞550这么几个月的经验,8045效率低些,1038不错,电池用4S,注意一下电机温度,象现在这个季节温度可以接受,夏天要注意电机温度。云台我是用的DJI狗思,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3s5200x2 720kv 30a hobbywing 1047
20分下來 沒什麼溫

什么动力?居然2块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