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丽比赛电的问题

楼主(2013-08-28):
富丽电4MM插能否够过1530马达,6分钟的赛事。

楼主:
有兄弟用过请告知在线等

网友:
比赛时都这么用

网友A:
你纠结了,没问题的,不过建议不要用灯笼蕉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纠结了,没问题的,不过建议不要用灯笼蕉咯

刚想问清楚点,这个灼笼插的问题止好楼上的兄弟热心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
富力配套的那种实心蕉头就挺好的,然后注意所有焊接,不虚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