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器的情况 快进来讨论啊啊

楼主(2013-08-28):
我的电脑配置很低,是haier的 很垃圾,系统也有问题 g4凤凰都装不了,玩cf 卡到爆 我想话800rmb 到网上买个套装升级一下 有没有必要啊,800元可以买好多450配件先看我的电脑

主要想问一下有没有必要换配件,我感觉不玩模拟器也行 怕炸鸡啊

楼主:
主要没米

网友A:
我的也是旧电脑XP 系统 ,2.53GHZ ,504的内存。(内存比你的还小)

怎么都能玩凤凰4.0/G4呢?

是不是你电脑PC的问题。

网友B:
凤凰对显卡(显存)有一定要求。加个独立显卡应该就能玩凤凰了。花不了多少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旧电脑XP 系统 ,2.53GHZ ,504的内存。(内存比你的还小)

怎么都能玩凤凰4.0/G4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对显卡(显存)有一定要求。加个独立显卡应该就能玩凤凰了。花不了多少钱的!

只换显卡吗?能帮我推荐一款200到300的吗?

网友:
影驰GT610冰鳞  应该可以玩了 还挺好看的

网友:
不好的话去中关村在线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换显卡吗?能帮我推荐一款200到300的吗?

你自己到淘宝查一下。一定要显存在1G以上。关键一是要看看你的主板板槽是否合适。二是根据你的机器,加哪款能实现你要的功能。找到店家,再问问他们,人家更专业。

网友:
看看你目前的显卡是什么,一般花几十块钱买个二手显卡就可以了,例如7600GT之类的。

网友:
直接拿着你的电脑主机箱,到你当地的电脑维修店里去,升级独立显卡。那里的技术员就能帮你搞定。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模拟器是一定要用的。至于你的电脑配置,的确是很老很老的配置了。我认为如果资金不是很紧张的话,不建议升级,而是重新换一台笔记本。现在i5处理器自带的显卡对付凤凰和G6问题不大,整机价格也不高,估计2000元级别就差不多了。这样的话,用起来会好很多。

网友C:
我新手,飞模拟器呢,没飞模拟器之前觉得直接飞450差不多,飞了模拟器以后打击特别大

网友:
50-100元收块二手独立显卡就行,不用太好,凤凰对显卡要求没那么高,普通的独立的即可!买显卡前先看好你的主板放的下多大的显卡,别一高兴买回来装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新手,飞模拟器呢,没飞模拟器之前觉得直接飞450差不多,飞了模拟器以后打击特别大

不练模拟器直接飞450,估计炸机后修机的钱够买几十套模拟器的~~~

网友D:
去买个二手显卡吧
看看自已的是AGP或是PCI-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买个二手显卡吧
看看自已的是AGP或是PCI-E的

您好,这个这么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这么看呢?

不如你去拍个照发来看看.

网友:
台式机的话你加个显卡就够了,笔记本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