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级京商卡丁車如何調

楼主(2013-08-28):
主油針和副油針各多少?
如何诉声,富油?贫油?

网友A:
便宜出给我吧

网友B:
LZ问的奇葩
楼下回的更奇葩

楼主:
謝!主油針控制油量?副油針控制空气和小小的油量差?可以这样理解嗎?

网友C:
好好把车磨了

网友D:
我只玩固定翼

楼主(2014-03-31):
引用 网友B:
LZ问的奇葩
楼下回的更奇葩
謝謝你的文件. 想問一下, 現在网上有所謂1.5v 鋰電充電池,5 號和7 號的, 合点油車火咀用嗎?又有的1.6v ni-zn 充電池 和醶性1.5v 充電池, 合点火咀用嗎?

网友B:
没听说过这么低电压的锂电池啊,不好说的。
一般镍氢、镍铬的1.2V充电电池都可以的,主要是容量要大。一节就够,多了电压高了就会烧火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