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有副翼头改的无副翼,

楼主(2013-08-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斜盘上下活动的空间不够,问题好多,,

网友:
期待LZ的实验结果   提个小建议   不如把下面的连杆和SF臂的球头换掉  换成DFC的轴承连杆  这样长螺丝就不用了
长螺丝单边受力   如果熄火了  那个就没有作用了吧

网友:
这样改好可以,不过相位器没有很不可靠,我的第一架无副翼就是这么改的,可以看我原来的帖子,飞着很好,就是飞久了虚位大,炸几次精度就不行了,双桨无法消除。所以最后估计你还是会换飞越的成品头

网友:
为啥不用原来的相位器限位?

网友A:
十字盘上面为什么要加个限位器?

网友:
拿原来的相位器限位就可以啦

网友:
飞行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上面为什么要加个限位器?

沒了限位器,十字盤會在主軸上順,逆時亂竄,只靠副翼,螺距昇降三連桿牽制,造成循環螺距亂跑,直機失控,
另(DFC連桿形成限位效果)

网友:
还能这么改。。。。顶了

网友:
这种改发改一下摇臂带上原来相位器靠谱。

网友:
好像螺距不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沒了限位器,十字盤會在主軸上順,逆時亂竄,只靠副翼,螺距昇降三連桿牽制,造成循環螺距亂跑,直機失控,
另( ...

那样螺距能够吗?看着最多也就只有5M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样改结实么,我就怕这个。

变矩部分没问题,不过你那相位器看着不靠谱。用原来的相位器摇臂稍微改一下就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样螺距能够吗?看着最多也就只有5MM左右

還有舵機移動行程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回了相位器。
不知道空心那部分拧摇臂螺丝那里的强度如何。
另请问您那时候导致虚位大的部分是那儿呢 ...

摇臂用久了轴承会有虚位,也可能是炸的多了的结果。总之控制精度上不如成品的无副翼好。但是这么改练习还是挺好的,我这么改飞了一年多。后来大炸炸坏了反正都得换头子,索性买的成品FBL头,也才140块钱。

网友:
别用有副翼旋翼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