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狗录制开始建旁边的红色小指示灯不亮了,有遇到过吗?

楼主(2013-08-28):
它 灭 了!
再也 亮不起来
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
可以亮了 我升级了一下程序。。

网友A:
应该是可以设置的,两个四个或者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设置的,两个四个或者不亮
噢 对对 有个2 个4 设置 可能就是那个 谢谢哦

网友B:
我都设置不亮不响声,省电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