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只要一个步进驱动和步进电机 连接可以让步进转动吗?

楼主(2013-08-28):
如果 不能转还需要增加哪些东西才可以手动调速呢?

网友A:
不行,,,要加一个控制器,能发脉冲和方向,

楼主:
哦。谢谢。先淘宝下看看价格

网友:
找个5V信号源也可以点,就是速度快不了

楼主:
有没有好的信号源可以调速的又便宜点的给推荐个?

网友:
自己搭一个,很简单。

网友:
淘宝上有十块钱左右一个的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要加一个控制器,能发脉冲和方向,

是的,步进电机种类也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