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安全起飞重量是多少?能负重300g么?

楼主(2013-08-28):
不飞3d。航模摄影飞航线。300g负重靠谱么?

网友:
以前的帖子说过,1000克好像都能飞起来

楼主:
对不起,我是玩多旋翼的。 我不知道450空机多重?

另外,我不知道飞起来,和有效安全是什么区别。

多旋翼是这样的,450级别的,用2212电机的4旋翼10寸桨,可以1100g正常轻松起飞,可以1300g保证安全,1600g勉强起飞但是已经不安全了。

我想问的就是,450多重是安全起飞重量,不考虑3D和特技,只要求高速航线和安全即可。

网友A:
搞航模摄影啊,450还是弱了些

网友B:
1350 一样飞,得用好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航模摄影啊,450还是弱了些

我有S800+Z15干活,够大吧。

有小精灵4旋翼瞎玩。
自己还DIY有6旋翼和大8旋翼。

多旋翼没啥大问题。

只是最近觉得直机挺好,看看450能不能挂动我的云台玩。

贴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50 一样飞,得用好设备

亚拓套机算不算好设备?

如果挂云台,肯定会上个NazaH或者APS之类的飞控。

目前看到大家似乎都推荐 FBL。 其实不翻的话,是不是有副翼比无副翼更靠谱?有么?

网友C:
450?挂狗应该没问题吧···不过怎么挂很纠结。。。航模摄影还是多旋翼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挂狗应该没问题吧···不过怎么挂很纠结。。。航模摄影还是多旋翼简单些。。。

带云台哦。带图传哦。
300g 左右的负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带云台哦。带图传哦。
300g 左右的负重。

300克很轻松就能挂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套机算不算好设备?

如果挂云台,肯定会上个NazaH或者APS之类的飞控。

我改了架6s的,也就瞎玩玩
好好弄还得四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克很轻松就能挂起来

那我就不买500了。 降低成本嘛。

另外,请问,有没有底部电池,顶部电机这种结构的450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云台哦。带图传哦。
300g 左右的负重。

我也才玩直机···不大懂··以前也是玩四旋翼的··个人感觉把那一堆东西挂450上还是有点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就不买500了。 降低成本嘛。

另外,请问,有没有底部电池,顶部电机这种结构的450机?

X3、T-REX 450L,最近的新产品。还有以前的sjm和另外一些不知道牌子的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