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电机线圈断了好几根、、但是还能转、、

楼主(2013-08-28):
今天把电机改后出轴、、
突然发现线圈断了好几根、、
可是电机转起来木有异常、、
为什么尼?
电机还敢用不?
挺后怕、挺担心的、、

网友A:
断了一两根没事,因为这一相的绕组至少还是通路的。但要注意由于部分断路导致三相绕组负载不同,这样在大油门的时候有烧毁的危险

网友:
呵呵,安全第一,重新绕吧

网友:
漆包线 都黑了,重新绕吧

网友:
换新的吧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了一两根没事,因为这一相的绕组至少还是通路的。但要注意由于部分断路导致三相绕组负载不同,这样在大油 ...

嗯嗯、谢谢您、、打算拿他飞轻木电滑的、、算了换新的吧、、炸了后悔也来不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您、、打算拿他飞轻木电滑的、、算了换新的吧、、炸了后悔也来不及了、、

换新的也蛮可惜的,我之前也有个电机线断了,后来就自己绕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3100绕完后测试比原来的效率还高了

网友:
返厂最省事其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也蛮可惜的,我之前也有个电机线断了,后来就自己绕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 ...

、、请教一下、KV值与漆包线直径还有绕法的是什么关系、有公式吗?漆包线到哪买呐、、

网友B:
关系不大,,,只要不要让漆包线再出来,,,估计楼主电机里面进过螺丝等东西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KV值与漆包线直径还有绕法的是什么关系、有公式吗?漆包线到哪买呐、、

电机规格,绕组的匝数和最终得到的KV值是有对应关系的,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单线绕会比多线绕效率低,因为单线有效截面积更大,电阻更小。漆包线在某宝上很多了,但是顶级的紫铜线不好找,最简单的方式是在高档一点的老音响里拆
这是有个模友分享的一些绕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系不大,,,只要不要让漆包线再出来,,,估计楼主电机里面进过螺丝等东西过了,,,

您意思是把漆包线摁进去、小心点还是能用的、、、隐患肯定是有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意思是把漆包线摁进去、小心点还是能用的、、、隐患肯定是有的了、、

功率会变小点,,只要线不要出来

网友C:
可以找到所有的断头,找一段与漆包线粗细相近的铜丝,把断头处的漆皮刮掉,然后把铜丝搭在两断头处,用电烙铁焊接,焊接后用AB胶涂在焊接点,作为绝缘,焊接后电机的性能不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到所有的断头,找一段与漆包线粗细相近的铜丝,把断头处的漆皮刮掉,然后把铜丝搭在两断头处,用电烙 ...

这个原理比较简单、、就是 、对焊接技术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规格,绕组的匝数和最终得到的KV值是有对应关系的,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单线绕会比多线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page=1#pid7665323
刚刚翻到了这个帖子、、学到了好多、慢慢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8691&page=1#pid7665323
刚刚翻到了这个帖子、 ...

电机其实是一门大学问,要学很久的。不过我现在是学机械的,专长不是电气,所以电机这方面还是慢慢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机其实是一门大学问,要学很久的。不过我现在是学机械的,专长不是电气,所以电机这方面还是慢慢来

请教一下  你的定子是如何拆下来的  我的用了很多办法都不行  用螺丝顶  用火烧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你的定子是如何拆下来的  我的用了很多办法都不行  用螺丝顶  用火烧  都不行

你拆的是哪一款电机?

网友:
好像是2836

网友D:
具体记不清了 烧的轴承都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