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挂HD19小高清拍照片

楼主(2013-08-28):
上个星期忽发奇想,买个飞友们介绍的HD19 高清摄录一体机,用在我的蓝色工坊无刷云台上不是可以减轻重量吗?(重量50克),说买就买淘宝下单深圳发货。出差回来就收到了机器,简单看下菜单(说明书英文的),机器个头太小如何放置到云台里面固定是个问题啊,还是珍珠棉吧,用工美刀按照机器外形尺寸割出框架再用双面胶固定到机器三面。另外这个机器的数据线
明显比较长比较硬柔软度不够很麻烦,虽然买了几个数据线端口可惜功夫不够,做不好啊。最后就是只能剪短再焊接了,只有这个办法了。
         数据端子   视频输出 供电都在这。

          这个数据线没有软润度很麻烦的。

          菜单键按钮,放置到云台上操作比较麻烦。菜单可以选中文

          数据线的端子太小巧了,经常取放肯定会出问题。干脆用双面胶固定住吧。

          这个镜头应该可以更换别的视角的,市场也应该买得到。现在标配的视角感觉是120度。

楼主:
        机器标称500万像素,可以记录1080P和720P,N制P制可选。照片可以正常拍摄可以连拍可以定时拍非常方便。

楼主:
挂云台的效果,阴天马马虎虎啊

硬挂的效果,还是阴天。

网友A:
有视频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视频没?

有的,还没有上传

楼主:
在机器上连拍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还没有上传

那就坐等视频,6、7百大洋的好东西的确不多了。

网友B:
性能非常的对得起价格,使用了几个月,感觉很不错,成像比那些所谓市面上标注SONY700线的CCD,要清晰很多,是FPV摄像头的理想选择,而且还能录像,效果不错,虽然跟GOPRO这种主流的东西存在差距,但是价格摆在那,HD-19绝对是米少的朋友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说明书上说可以通过遥控器设置拍摄开关,但是没研究出来,此功能如何实现。。。

网友:
坐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非常的对得起价格,使用了几个月,感觉很不错,成像比那些所谓市面上标注SONY700线的CCD,要清晰很多, ...

遥控拍摄肯定是把那个舵机插头连到接收上再用遥控器设置通道就可以拍摄了,这一点比GOPRO3好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器标称500万像素,可以记录1080P和720P,N制P制可选。照片可以正常拍摄可以连拍可以定时拍非常方便 ...

弱弱的问一下,怎么接图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怎么接图传啊

随机带数据线直接接图传发射,5.8G 400W 的正好,1000W的要自己动手改造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遥控拍摄肯定是把那个舵机插头连到接收上再用遥控器设置通道就可以拍摄了,这一点比GOPRO3好多了。

肯定?我手上就有HD-19,T8FG,我试了,没用,你那么肯定?你试过了?

楼主:
机器设计的肯定可行,再找找遥控器的如何设置吧

网友B:
你设置成功了吗?从说明书的接线定义来看,绿黑只是一组音频线。。。。T8FG菜单简洁直观,设置容易,早就研究烂了。

网友D:
看了一下,和山狗的效果差不多。

楼主:
遇到高手了,我的天九还没有研究明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成功了吗?从说明书的接线定义来看,绿黑只是一组音频线。。。。T8FG菜单简洁直观,设置容易,早就研 ...

我这本来要减轻机器整体重量的,可发现用这个拍照片不错,开开定时拍摄升空愿拍那拍那,主要拍风景要不变形太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和山狗的效果差不多。

这玩意要在有光的情况下使用,要不白干活。这几天老下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要在有光的情况下使用,要不白干活。这几天老下雨啊

有光的情况下,绝大部分摄像设备效果都能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肯定?我手上就有HD-19,T8FG,我试了,没用,你那么肯定?你试过了?

天八试过,肯定行,但要接一个三段的开关,用2,3位就可以控制摄像启动和停止,可能是电平的问题,两段的微调下估计也行,另,这机子的镜头标配还是变形,去某宝上,30左右买一个视角90度左右的镜头(螺口是通用的,切记要买那种后屁股带红滤镜的镜头),基本就没变形了,这机器还有一个好处,不怕摔,小铁売摔着没事,就是镜头容易受伤,反正30元一个,多买几个备着,可以买几个不同焦距的,拆装很容易,拧上就行了,拧的时候要看着画面调焦至清楚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八试过,肯定行,但要接一个三段的开关,用2,3位就可以控制摄像启动和停止,可能是电平的问题,两段的 ...

又是个折腾的高手

网友:
不错 地球就是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八试过,肯定行,但要接一个三段的开关,用2,3位就可以控制摄像启动和停止,可能是电平的问题,两段的 ...

谢谢,回头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挂云台的效果,阴天马马虎虎啊

这效果是设备问题还是你传送的是标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效果是设备问题还是你传送的是标清?

阴天啊,下午快7点钟了,天黑啊。今天天好风又大了。我也急于看效果。

网友G:
感觉图像效果不错,性价比高。刚从淘宝上搜的HD19价格600-8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图像效果不错,性价比高。刚从淘宝上搜的HD19价格600-800元。

有一家正在优惠580元

网友:
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2013-09-27):
引用 楼主:
随机带数据线直接接图传发射,5.8G 400W 的正好,1000W的要自己动手改造下。

请问下,用1000mW的,绿线白线怎么改,发射上没有他们的口,要和哪个并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云台的效果,阴天马马虎虎啊

这效果确实差了一点点,娱乐就好!

网友:
特别小的摄像头 直接固定在舵机臂上得了,精灵载重有限

网友H:
我也是用HD19、你的你还没有调好、现在拍出来的带弧度的、看起来效果不爽、你换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用HD19、你的你还没有调好、现在拍出来的带弧度的、看起来效果不爽、你换一下吧

这和拍摄角度有关系,水平放置就没有变形了。

网友I(2013-11-04):
引用 网友B:
性能非常的对得起价格,使用了几个月,感觉很不错,成像比那些所谓市面上标注SONY700线的CCD,要清晰很多, ...

你好,问一下。你的HD19录像卡不卡啊,我的好卡呀。都不能看的。明明飞机还没有起飞就听见电机在转了。画面和声音完全对不上。航拍的画面,动一下就卡死了。等一下就又开始动了。对了我用的是以前老手机剩下的内存卡。是不是内存卡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问一下。你的HD19录像卡不卡啊,我的好卡呀。都不能看的。明明飞机还没有起飞就听见电机在 ...

没有你这种现象啊,这机器唯一不足的就是录制一段视频要完整的按录制个停止钮各一次,直接停电记录的视频就无法打开,以前以为是机器有问题,试了几下才发现是停止录制要按下录制钮,不能直接断电。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有你这种现象啊,这机器唯一不足的就是录制一段视频要完整的按录制个停止钮各一次,直接停电记录的视频 ...

你用的是内存卡是哪里买到?能不能给个链接,或者是牌子什么的我在网上找找。我怀疑在内存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用的是内存卡是哪里买到?能不能给个链接,或者是牌子什么的我在网上找找。我怀疑在内存卡的问题,

我用的就是普通C4手机卡,这应该不是卡的问题,你要找下卖家咨询下,我任务是机器记录有问题,不行就先换个卡试试吧,排除后再找卖家抓紧办

网友:
45秒广告果断。。。。。。。

网友:
这个直接断电就废是挺坑人,不过坑几次就受教训了!!

网友J(2014-02-12):
乡之过客大哥 你好,我最近看到你用精灵+GOPRO3和HD19航拍的过程帖子,想请教一些问题,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乡之过客大哥 你好,我最近看到你用精灵+GOPRO3和HD19航拍的过程帖子,想请教一些问题,多谢

可以,尽量帮忙

网友:
小弟QQ 181655382,多谢了。

网友:
这个HD19摄像头要怎么设置中文的??

你需要购买中文菜单的机器后再进入菜单选项进行设置

网友K:
你好,咨询你个hd19的问题,看到你帖子里的介绍,设置里有图像翻转180度,设置后,是摄像头本身图翻转还是摄像头不动拍出来录制的图像是翻转的,谢谢了,想买这个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咨询你个hd19的问题,看到你帖子里的介绍,设置里有图像翻转180度,设置后,是摄像头本身图翻转还是 ...

两种都可以实现,机器反转后调整菜单可以拍摄出正常图像,机器不动调整菜单拍摄出的是颠倒图像。

网友K:
那就是说,我想把镜头颠倒放置,就算设置了翻转那经过图传到显示器上显示的也是颠倒的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K:
那就是说,我想把镜头颠倒放置,就算设置了翻转那经过图传到显示器上显示的也是颠倒的了。

没有办法让摄像机里边传输到显示器里的图像是正的吗?因为插线的话是在摄像头下方,这个线本来就硬很容易断,要是我倒置放的话,线就在原装云台和摄像头的中间,那里的空隙很小,云台转动的话就会摩擦线,我只能摄像头倒置,这样图像传输到屏幕就是翻的,调整翻转模式显示器会转成正的不?我主要安置在车模上,空间有限,这能倒置可以实现fpv云台旋转

网友K:
我想知道的是,设置翻转180度后,是在录像时才实现翻转还是在玩的时候传输到显示平上实现翻转,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有办法让摄像机里边传输到显示器里的图像是正的吗?因为插线的话是在摄像头下方,这个线本来就硬很容易 ...

你要是准备买这个机器劝你打消这个念头吧,机器成像一般般的,不如买个好点的车载记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想知道的是,设置翻转180度后,是在录像时才实现翻转还是在玩的时候传输到显示平上实现翻转,谢谢啦

你没有机器吧,这个功能在这个机器上并没有充分发挥好,不好用的,不要买他了。

网友L(2014-05-14):
引用 网友B:
性能非常的对得起价格,使用了几个月,感觉很不错,成像比那些所谓市面上标注SONY700线的CCD,要清晰很多, ...

请教您研究出来通过遥控器设置拍摄开关了吗  ?我今天刚买了一个看到您的帖子 ,求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请教您研究出来通过遥控器设置拍摄开关了吗  ?我今天刚买了一个看到您的帖子 ,求教。

研究好了,单独那组绿黑线,就是拍摄的模式开关的,要设置一个3段开关,中间档是正常模式,上下的档位分别是拍照和录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研究好了,单独那组绿黑线,就是拍摄的模式开关的,要设置一个3段开关,中间档是正常模式,上下的档位分 ...

没有出现问题吧?我看到说这样弄了,就自动一会儿拍照一会儿录像。您要有时间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研究好了,单独那组绿黑线,就是拍摄的模式开关的,要设置一个3段开关,中间档是正常模式,上下的档位分 ...

弄个帖子造福模友。

网友(2014-07-31):
够轻,精灵需要减负

网友M:
引用 楼主:
就是个电源红黑,视频黄

感谢楼主,我是希望您拍一下线序,因为我根本没线的,想看下照片,自己做头做线。另外,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个绿线和白线,有的地方说绿白都是音频,有的地方说,白是音频,绿是控制HD19的摄录,
到底是哪样,我实在搞不清。
原厂照片线是绕在一起的,看不清楚,仿佛是绿黑另并了一根做了个控制线,是那样吗?如果您有原装线,能拍下照片详细吗?

网友N:
这东西跟狗3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谢楼主,我是希望您拍一下线序,因为我根本没线的,想看下照片,自己做头做线。另外,我更感兴趣的是那 ...

黑色是地线,红色是电源(可以不用),黄色是视频,白色和绿色是遥控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色是地线,红色是电源(可以不用),黄色是视频,白色和绿色是遥控线

感谢楼主,白色和绿色都是遥控线吗?可是我看HD19是有麦的啊。我看到您的线头上,绿线和黑线各有一根并联引出,能否把HD19此根线的另一端照片,也帮忙拍下呢?
或者把这根线铺平完整的拍一张可以吗?非常感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东西跟狗3没法比

狗三多少银,狗三配套件多少银?HD19多少银?HD19配套件多少银?不是能放在一起比的啊。我感觉HD19从外观的设计到成像的质量都非常不错,功能也很强大。

以HD19的价位做到这样的性能,至少在性价比上甩狗三几公里了。
并不是人人都是买得起几千的狗三来做拍摄的。
HD19给普通爱好者提供了性价比如此之高的选择,
还是要感谢中国人的智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