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等小电筒在充电时候 开着 烧了?反正就是不亮了,求指点修理

楼主(2013-08-28):
这个就10块钱!

但是DIY精神……(此处省略100字)

网友:
led灯坏了烧了

网友A:
用电池直接给灯泡上电!看灯泡有没有挂!修这种手电是在浪费精力!10块再买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直接给灯泡上电!看灯泡有没有挂!修这种手电是在浪费精力!10块再买一把!

灯泡很能亮哦 我不知道怎么把背面的电路连接起来 看到它亮 但是弱光,,不良的时候发现发热很严重。。。一直在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灯泡很能亮哦 我不知道怎么把背面的电路连接起来 看到它亮 但是弱光,,不良的时候发现发热很严重。。。一 ...

看图貌似  黑线跟红线接电源 是中间灯亮  黑线跟黄线接电源 是旁边4颗灯亮!!这没什么技术的!简单的桥式整流!!按此步骤排查=》LED灯=》电阻=》二极管=>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貌似  黑线跟红线接电源 是中间灯亮  黑线跟黄线接电源 是旁边4颗灯亮!!这没什么技术的!简单的桥式 ...

是检测他们的电阻吗? 看看是不是无限大?

还是用 月  字形状的档位 检测通路不通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检测他们的电阻吗? 看看是不是无限大?

还是用 月  字形状的档位 检测通路不通路?

万能表的话 电容是F档 电阻跟二级管是 欧姆挡Ω 自己研究了!!!不懂的问!度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表的话 电容是F档 电阻跟二级管是 欧姆挡Ω 自己研究了!!!不懂的问!度娘!!

我还有一个基本一样的,我测得 灯柱在工作时候 是3V,我的万能表垃圾,,30块买的,不正常了,有些档位都用不了。莫名其妙的

我坏的那个电筒 是1.7v 说明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基本一样的,我测得 灯柱在工作时候 是3V,我的万能表垃圾,,30块买的,不正常了,有些档位都 ...

那应该是 灯泡旁边的电阻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 灯泡旁边的电阻坏了

嗯 灯泡前面是串联一个电阻,,我测得, 电阻和灯泡两端是3,2v  而电阻就有2.7左右的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灯泡前面是串联一个电阻,,我测得, 电阻和灯泡两端是3,2v  而电阻就有2.7左右的电压了

这种高亮白光LED的正常工作电压是1.8 - 2.5V,只有0.5V,应该是LED坏了,里面有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高亮白光LED的正常工作电压是1.8 - 2.5V,只有0.5V,应该是LED坏了,里面有短路了

不过我绕过电阻,灯能亮  但是不是很暗, 也能说明灯坏了吗?

网友:
绕过电阻的话,电流可能太大了,不能这样用LED

网友:
买个稍好点的吧,用它个10年

网友:
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
应该是开着充电,把高亮的发光二极管烧了。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73699  ([照明]同事家手电筒坏了,拿来给我修,给大家看看雅格手电的内部)

网友:
..............电路盲 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