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机电调的选择。

楼主(2013-08-28):
6S花牌
电机
配花牌50A电调,
还是6S花牌电机配好赢铂金40A电调?
同品牌的东西搭配在一起是否会更稳定一些?性能是否更好?
还是没有影响,优先选择口碑好的东西搭配?

网友A:
如果是我 就选花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 就选花牌
无理由选择么。我也在犹豫

网友B:
花牌6S+花牌50A 定速爽飞中,喜欢花牌的定速。BEC又够,不怕KST215耗电。

网友C:
人生就活在纠结当中。。。这2个电调都很不错,450完全足够!
任选一个都不会后悔

网友D:
确实。都是450的主力电调

网友E:
都不错 看LZ自己选择

网友F:
两种配法都可以,完全无压力,不如看哪个便宜吧

网友G:
要线性好就选铂金,要飞定速就花牌,反正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G:
不过我现在用的铂金,有点后悔,应该买花牌

网友H:
我用很多人不屑的飞越6s电机,轻,动力也不错,还便宜,450定速完全没必要,铂金线性好,花牌线性不行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