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

楼主(2013-08-28):
新
电池
3S 5000
简易
充电器
充满后 4.25 4.25 4.20
这是电池问题 还是充电器问题?
换好一点的充电器能修复吗?

网友A:
充电器问题
你用B6也是这个逼样
几十元、一百多元的充电器,全属于低端的产品,精度没有保证的。
不过4.25也不算太过,用不着什么修复,也没有什么修复方法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问题
你用B6也是这个逼样
感谢大侠赐教。
其实我想问的是第三片电芯和前两片的电压差,正常吗?
有没修复的可能?

网友A:
0.05V不算大,这种电压差是由于充电器的精度所致的,简易平衡充就是这个鸟样了,几十元的价钱还能指望什么?
这谈不上什么修复的,用更好的充电器,可以把电压充得比较一致,不过简易你用这些大容量电池的话,还是别再用简易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