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前辈飞机的配置····

楼主(2013-08-28):
入门的时候用的1米4的塞斯纳,一直飞的很好,前几天手痒痒顶着4-5级风出去飞,第二个起落炸鸡了。
飞机炸的不算严重,修修补补继续飞,又买了架1.6米的塞斯纳,大伙帮忙看看我的配置有没有问题,先谢过!

飞机配置: 1.6米EPO塞斯纳、朗宇X2820 KV920、仿APC14*7 1470 桨、好赢60A电调、4S 3500MA 35C 电池

网友:
不懂 楼下回答 俺抢沙发哈哈

网友A:
如果用 4S 的話,槳要小一級, 13X6 ,電調用80A, 用60A的話會有風險.

网友B:
楼主的1.6米塞斯纳是蓝宇的吧???如果真是这架机型的话,那我就告诉你,电调不需要60A、电池也不必用4S,而且桨更不需要14英寸的。
电机你买银燕的BL2815--09   920KV   用12*6桨  我的电调是新西达的50A   电池3S2200MAH的,如果你要续航时间长一点的话,电池你就买4000MAH的3S就够了。个人建议,最后奉上我的银燕配置视频为证。
  这架空机厂家标注是1400克,但是银燕完全能够胜任。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Q0MDgwOTAw==.html
视频中的塞斯纳已经在论坛开贴送了,目前手里还留有一架自己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1.6米塞斯纳是蓝宇的吧???如果真是这架机型的话,那我就告诉你,电调不需要60A、电池也不 ...

问一下,你的那个滑翔机身是复材的吧,什么牌子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你的那个滑翔机身是复材的吧,什么牌子的?谢谢。

我那个是蓝宇的742--4,机身是复材的,其他平尾、垂尾、主机翼都是EP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是蓝宇的742--4,机身是复材的,其他平尾、垂尾、主机翼都是EPO的。

我就是看着眼熟,我也有这么一架,1.6m的,被我飞丢了。我觉得它挺好飞的,太可惜了。

网友:
1.6,不会有点大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 4S 的話,槳要小一級, 13X6 ,電調用80A, 用60A的話會有風險.

我准备改用3S电池,好赢60A电调应该可以的吧?卖家推荐用XXD50A电调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1.6米塞斯纳是蓝宇的吧???如果真是这架机型的话,那我就告诉你,电调不需要60A、电池也不 ...

确实是蓝宇的,我打算改用3S电池,因为飞机上我还要挂一个小DV(重量92克),所以要减去不必要的重量,谢谢你热心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1.6米塞斯纳是蓝宇的吧???如果真是这架机型的话,那我就告诉你,电调不需要60A、电池也不 ...

我再问一下,2820 920kv 配14*7的桨合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问一下,2820 920kv 配14*7的桨合适吗?

这个KV值我只用于我的12*6桨,没试过更大的!!如果用14寸的桨,估计会没多少力效,而且觉得过载了,马达和电调的温度会有些高,也希望老手给指导指导,我也可以补补课。。(*^__^*) 嘻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问一下,2820 920kv 配14*7的桨合适吗?

一般来说这个电机配合3S电池的话多用APC 12×6~13×6.5桨,飞30E级别的3D机。3S电池下配14寸桨已经是过载了,你还用的4S电池,小油门飞可能没觉得,油门稍推高一点估计就该烧设备了。一个泡沫塞斯纳,只要一半的动力就可以爽飞了,搞这样野蛮的动力配置,何必又何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