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天线的问题,大神们请进~~~~~

楼主(2013-08-29):
图传发射机天线开焊了怎么都焊不上,还有天线底座和发射机是不是有线连着啊,大神们看看是不是烧掉了。

网友:
需要大功率的电烙铁和好点的焊锡

网友:
找高手帮你补焊

网友:
锡都变豆腐渣了,一看就是烙铁功率不够,话说插座变成这样了,直接换个插座吧,这样焊上去也不会多牢固的!~

网友:
焊这种东西烙铁刀头一定不能用细的,越粗越好。如果是外热的,尽量把刀头往里面靠,留短短的刀头在外面就好了。这样热量补偿快。同样一把烙铁我用细刀头的焊T插完全干不动,换粗刀头就干得很爽

网友:
用白光936电烙铁 30秒给你搞定

网友:
没有60w以上的烙铁千万不要碰它

网友:
用35W内热式电烙铁换马蹄形烙铁头、

网友:
重新焊吧

楼主:
最后一张图底座是不是和发射机有根连线啊好像烧断了似的

网友:
这种情况先别通电,怕烧放大管!

网友:
马蹄的 比较好  或者道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