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用N7相机航模摄影的时候,给镜头上加的偏光镜还是减光镜?

楼主(2013-08-29):
请问大家用N7相机航模摄影的时候,给镜头上加的偏光镜还是减光镜?

网友:
什么都没加,完毕。

网友:
加减光镜倒是有可能,加CPL的话,天上怎么调?

网友:
什么都没加才对!

网友A:
减光镜就更没有必要了,调小光圈,还会得到更大景深,除非你想要小景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减光镜就更没有必要了,调小光圈,还会得到更大景深,除非你想要小景深。

减光镜还是有用的,试想一下,正午太阳下,就算用F22光圈,快门速度都早已超过1/200秒了(最低ISO 100),减光镜可以在光线强烈时有效调整快门速度。

至于偏光镜,个人认为也是有用的,因为上天了,一般都是固定的光线角度,所以起飞前调整好,上天之后一般都不用再作调整。个人认为偏光镜比减光镜更有用(画面色彩会有改善),不过价钱也翻了不少。

网友C:
顺便问一下,大家用N7航模摄影,是用饼干头还算什么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减光镜还是有用的,试想一下,正午太阳下,就算用F22光圈,快门速度都早已超过1/200秒了(最低ISO 100), ...

如果是照相,偏光镜是有点用的。需要不停的找角度,错一点天和地的色差和灰阶都会有很大变化,不适合摄像用。
正午太阳光下减光镜按照你说的是有用的,这时是摄像用处大过照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照相,偏光镜是有点用的。需要不停的找角度,错一点天和地的色差和灰阶都会有很大变化,不适合摄像 ...

照相一般都要求较快的快门速度

视频则相反,太快的快门速度,果冻会很明显(1/200秒已经很难接受了,1920x1080/50p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相一般都要求较快的快门速度

视频则相反,太快的快门速度,果冻会很明显(1/200秒已经很难接受了,1 ...

学习了。
微单视频时快门太快和太慢都会有问题的,太快如你说的会有果冻,可能来源于快门静态图像采样频率跟视频帧率差距较大的原因吧。
如果太慢,其实是损失画面细节的抵消果冻现象,以前讨论过很多了,就是说白了会糊一点,折中一下就好了。在不同的条件下,最优数值当然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照相一般都要求较快的快门速度

视频则相反,太快的快门速度,果冻会很明显(1/200秒已经很难接受了,1 ...

你现在外场带PL8,还是4010?
带发电机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一下,大家用N7航模摄影,是用饼干头还算什么头?

我了解到的不少人用饼干头。用禅思云台的基本都是饼干头吧。

网友:
加个偏振镜吧

网友:
加个偏振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外场带PL8,还是4010?
带发电机么?

  以视频拍摄来说,理论上最佳快门速度=拍摄帧率的倒数,1920x1080/50p模式,最佳快门速度就是1/50秒,慢于1/50秒,画面就会有卡顿的感觉(就像是玩游戏,显卡帧率不够的感觉)。而快于1/50秒,普通拍摄状态下是没有影响的,但在航模摄影当中,由于存在高震动等情况,高于1/50秒快门就会容易产生果冻,快门越高越明显。这是由于相机、摄像机没有采用全局快门,而是采用滚动式快门所致(与视频帧率不吻合所产生的影响)。滚动快门和全局快门都是电子快门,这里很难说得清楚,有空去百度一下全局快门的定义吧,一般十几万元或以上的摄影机就会采用了。

  最近外场一直用PL8,有交流电的地方就不带发电机了,但某些场地没有交流电,只能用发电机,所以一定会事先问好甲方场地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视频拍摄来说,理论上最佳快门速度=拍摄帧率的倒数,1920x1080/50p模式,最佳快门速度就是1/50秒, ...

这个视频拍摄的说法不严谨,应该说是用于航模摄影或是移动拍摄时以上说法基本成立。在微单相机(或普通摄像机)固定机位时,快门速度高于拍摄帧率并无问题,前提是帧率与最终输出需求帧率相匹配。呵呵,算我抬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视频拍摄的说法不严谨,应该说是用于航模摄影或是移动拍摄时以上说法基本成立。在微单相机(或普通摄 ...

留意原文:“而快于1/50秒,普通拍摄状态下是没有影响的”

其实配合视频帧率去调整快门速度,一直都是获得更好的视频效果的前提,只不过太少人会留意到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意原文:“而快于1/50秒,普通拍摄状态下是没有影响的”

其实配合视频帧率去调整快门速度,一直都是 ...

是啊,是我不严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视频拍摄来说,理论上最佳快门速度=拍摄帧率的倒数,1920x1080/50p模式,最佳快门速度就是1/50秒, ...

没电的地方灯光组一般都有发电机的,蹭吧,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一下,大家用N7航模摄影,是用饼干头还算什么头?

饼干头实在不堪,福伦达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了解到的不少人用饼干头。用禅思云台的基本都是饼干头吧。

不一定,禅思挂5N很多是福伦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视频拍摄来说,理论上最佳快门速度=拍摄帧率的倒数,1920x1080/50p模式,最佳快门速度就是1/50秒, ...

之前宣传说GH3有全局快门,不过之后跳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饼干头实在不堪,福伦达12

在地面用,有钱买什么样的都可以;在飞机上,这个还是有压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地面用,有钱买什么样的都可以;在飞机上,这个还是有压力啊?

飞机云台都几万了,还在乎这几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减光镜还是有用的,试想一下,正午太阳下,就算用F22光圈,快门速度都早已超过1/200秒了(最低ISO 100), ...

违反f16定律了

楼主(2013-11-15):
引用 网友D:
偏振片

请问N7相机的16定焦,具体什么型号的偏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