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4mm左右铜棒砸弯,用什么砸能不出痕迹?

楼主(2013-08-29):
想砸弯铜棒,4mm的,用木头砸后,铜棒上都能出痕迹,
哪位知道用什么东西敲击铜后能不出痕迹,但还能用上力量
麻烦不用回答用手折弯,我主要是要铜棒按照模具走出形状

网友A:
参考弯管机的结构,可找块黄铜打四个的孔来施力.

网友B:
热弯,烧红了,随便弯。

网友C:
皮锤,铺地板砖用的,或者用布缠着砸。

网友D:
买个修空调用的弯管器

网友E:
多长的铜棒呀,

网友F:
最好的方法“用手砸肯定不会出痕及

网友G:
踹几脚!!!!!!!!就行!!!!!

网友H:
你看看做铁艺是怎么弯钢筋的。

网友I:
热弯吧。烧一阵子,软化就容易了

网友J:
用铅锤试试。

网友K:
常用的话,自制几个折弯工具最好

网友L:
用尼龙棒点在上面试试看

网友M:
用木头或尼龙做个工装

网友N:
引用 网友H:
你看看做铁艺是怎么弯钢筋的。
弯管子和弯铁棒完全是两码事,弯管不好会把管孔弯扁的,严重的话孔变小就是作废了,完成形状就不代表成功。

网友N:
找一条和管径差不多的弹簧(能插进管子的),把铜管用气焊加热(不要过火容易融化管子)塞进弹簧,弯之想要的形状100%不变形,重要的是要懂气焊,控制火候。

网友N:
引用 网友G:
踹几脚!!!!!!!!就行!!!!!
你是金刚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