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动力,30e

楼主(2013-08-29):
首先电池是3s 2200的

现在有2个电机选择, 2820 140g    KV970 用1340
                            2826 180g    KV930 用1340-1440

飞机是30e。

是选择2820呢 还是2826呢。。。

网友A:
30E貌似尺寸并不统一,如果翼展在1米25~1米3这样的大30E,建议用2826;1米2的小30E就用2820以保证重量。桨用APC 13×6.5E或者14×7E,螺距太低的桨不适合电动飞机。

网友:
苍蝇哥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E貌似尺寸并不统一,如果翼展在1米25~1米3这样的大30E,建议用2826;1米2的小30E就用2820以保证重量。桨 ...

哦 稍微重点的就用2826? 我看中的是1.22的 不过是比较重。。好像3s 2200 1400g左右  2820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E貌似尺寸并不统一,如果翼展在1米25~1米3这样的大30E,建议用2826;1米2的小30E就用2820以保证重量。桨 ...

为什么低螺距不适合呀?我看很多测试 低螺距 效率高。 是不是低螺距 推力反映慢?还是怎么的, 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低螺距不适合呀?我看很多测试 低螺距 效率高。 是不是低螺距 推力反映慢?还是怎么的, 指点一下
...

在静止或者慢速的时候,低螺距桨力量大效率高,所以常常用在四旋翼上,有时候F3P飞机也会用。但是30E这类3D机并不只有失速类动作,需要动态响应能力的时候也会很多,这时候低螺距桨的不足就显现出来了。另外,木机的翼载荷通常不会太低,但是电机的转速通常比活塞式发动机低,且越大的桨转速就也越低。如果用低螺距桨,电机的转速甚至可能保证不了足够的螺距速度,使得飞机在空中航线飞行困难。

网友B:
1340-1440是典型的吊机桨吧,甚至几乎是多旋翼专用,固定翼别用这么小的螺距直径比。

具体的还看你是什么机型,3A类和3D类的肯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40-1440是典型的吊机桨吧,甚至几乎是多旋翼专用,固定翼别用这么小的螺距直径比。

具体的还看你是什么 ...

哦 就是说大螺距提速快 适合暴力飞, 适合姿态变化。而低螺距 适合飞行速度稳定,飞行角度变化不急的时候。

我主要是看了电机测试, 发现低螺距时候,效率很 高,动力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静止或者慢速的时候,低螺距桨力量大效率高,所以常常用在四旋翼上,有时候F3P飞机也会用。但是30E这类 ...

看厂家数据 说是40螺距下的力效大,推力也大

这个是静止下的 对吧。。

跟飞机前进时候,效率 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就是说大螺距提速快 适合暴力飞, 适合姿态变化。而低螺距 适合飞行速度稳定,飞行角度变化不急的时候 ...

低螺距适合静止或者低速,像螺距直径比这么小的,一般也就多旋翼用了。

网友:
性价比高就选便宜的 朗宇2820 kv920的 用13*6.5的桨,拉力足够飞。我就选的这个。
双天大家也都说不错。看一个规格差不多也可以。
不要追究什么暴力,动力足。
追求的结果就是 飞机过重,失速点高,重了之后,吊机,打躲各种不爽。

网友:
貌似一般飞3D就用1/2浆距,12X6 13X6.5 14X7。配什么电机看重量,翼展,飞机类型,1.2mEPP什么的就2820就可以了,要是飞机比较重翼展稍大可以上2826.双天3548有1040KV的3S要想暴力上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