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牙(螺纹)连杆长度会不会自行改变?

楼主(2013-08-29):
正反牙(螺纹)连杆长度会不会自行改变?
正反牙连杆特别是控制大桨夹的连杆,会不会因为强烈的变距动作长度发生改变。我认为这种连杆受到压缩力时会变短,受到拉伸力时会变长。各位能给分析一下不?谢谢!

网友A:
放心用吧。不会动的。

网友B:
调整过一两次的比较紧的那种应该没事,但是柠的多了以后松了就会了,我有过这个教训,飞机双桨,调好连杆飞一会又双桨,后来发现原来是连杆飞着飞着慢慢变长了。
后来我就不在用正反牙了,其实同向的螺杆没什么不好,装机的时候都给弄成一样长就好,螺纹螺距是一样的,用手比划一下一样长那它肯定就是一样长的,都无需永盛么工具。
我一般在斜盘连杆调好以后,主要调舵机来中点保证斜盘水平。大桨拉杆多试几次也能调出来。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D:
不行就上点强度高点的螺丝胶!

网友E:
直接上500的短连杆够粗壮,球头口也可靠一些

网友F:
会,这点DFC连杆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