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不用编码器,作为一般的电机使用没问题吧?

楼主(2013-08-29):
找到两个没编码器的400W伺服电机,我想用来做主轴电机用。不用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只是对电机送驱动电流,应该没问题吧?

一般的伺服驱动器上有接收编码器信号的输入,没有输入就报警。我这种用法恐怕得自己开发一个驱动器。不知道伺服驱动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跟着学习,等楼下回答

网友A:
买一个驱动就行 便宜好用 还不用花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驱动就行 便宜好用 还不用花精力

驱动需要有编码器输入,没有的话就报警,不工作。

网友:
看是什么电机了。配一种简单驱动的驱动器就不需要编码器了

网友B:
没有编码器就无法确定转子的位置,也就无法确定相序吧?

不知道是否可以采用无霍尔的那种方式驱动?但这样转速控制就比较差,低速的时候扭矩输出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编码器就无法确定转子的位置,也就无法确定相序吧?

不知道是否可以采用无霍尔的那种方式驱动?但这 ...

做主轴电机的话,对转速的精度要求不那么高吧?

我也可以做个编码器装上去,只是伺服控制器成本就高了,如果能简单驱动,应该便宜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主轴电机的话,对转速的精度要求不那么高吧?

我也可以做个编码器装上去,只是伺服控制器成本就高了 ...

反正偶的是无动力主轴,能转就好。

现在偶也想找个6,7百瓦,上万转的电机做主轴动力。

网友:
本坛的驱动无编码器伺服。但自己要加霍尔位置传感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753393&page=1

网友(2013-10-01):
变频器参数调的合适了也行,归根结底还是三相电机

网友:
个驱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