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加强EPP 红鹰悍马

楼主(2013-08-29):
红鹰的悍马,是个很不错的练习机。但是这飞机的缺点是碳纤太少,太软。在经历了初期炸机期以后,这飞机就有点不能随心所欲了。所以,加强之。
主要分为副翼加强,机身腰部抗扭,平尾加强,垂尾加强。四个部分。

机身这里,因为悍马的机身不够宽,所以需要用碳纤给撑出来。

这样来看看整体的斜撑效果。起于主翼的两根翼梁,经过腰部第一,第二,尾部节点,最后终于水平尾翼。

副翼的加强。边缘贴一根碳纤片,然后,由舵脚,开槽嵌入一根碳纤片,和机翼垂直,这样能有效防止副翼变形

这里可以更清晰的看到腰部的第二节点。

这里是垂尾。因为垂尾没有任何强度。所以,垂尾干脆和f3p一样,走的是框架加三角的方式,这样加强以后,尾巴是最硬的。

平尾是最关键的部位,但是因为空间受限,只能是这样斜边贴一根碳纤,后缘一根碳纤,然后竖着来一根碳纤,强度可以,下一步需要解决的就是左右连接部位的强度。

悍马软趴趴的起落架,改成三点支撑式,铁丝直接插入机身,撑起整个起落架。

另一个角度。这样加固以后的起落架,一般的粗暴降落,无任何问题。
10 分钟前 上传

网友A:
重了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了不少吧?

北 京的天气,多风居多,从550g左右,加到650g,哈哈,不过一样嗷嗷飞,这飞机,轻了太不抗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北 京的天气,多风居多,从550g左右,加到650g,哈哈,不过一样嗷嗷飞,这飞机,轻了太不抗风。

这机子你用什么电装?

网友:
学习了
我的hummer星期2刚试飞了,机身的确很软会扭,副翼完全没有刚性,一打舵就扭曲。
垂尾已经加了横竖两条碳纤,好一点。
水平尾翼还不知道应该如何加固。
不过飞飞航线什么的还是挺好飞的,又耐摔,很合适我这样的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你用什么电装?

恒力W2834,kv1250
1300mah 35C 11.1v 富力
30A 好赢飞腾
1047 皓业。

飞行时间,五分钟。
推重比,呃,似乎1.3kg推力,最大电流35A。

网友:
是个不错的方法,我也有架,装了灯飞夜航。空了也加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