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经常失控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29):
一直用G牌D7E飞mcpx,最近经常会突然失控,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怎么失控法? 完全接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失控法? 完全接收不到?

突然指示灯不亮。
如果是DSM2,之后会一直不亮。如果是DSMx,就会很快恢复,如果当时飞机高度够,还能救下。

网友A:
是最近才开始的么? 之前有无这样? 我怀疑是电池电压过低进入低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最近才开始的么? 之前有无这样? 我怀疑是电池电压过低进入低压保护。。。

最近才开始的,之前没有过。
我也怀疑电压问题,一般都是飞了至少3分钟左右以后会出这个问题。
我比较奇怪的是,DSMX会迅速恢复,而DSM2确不行,只能重新断电。
电池都是原装的,每块还没几个起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才开始的,之前没有过。
我也怀疑电压问题,一般都是飞了至少3分钟左右以后会出这个问题。
我比较奇 ...

买块新电池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块新电池试试就知道了`~~

嗯,现在就买去。

网友B:
不用买电池,要判断是不是电池引起的,非常简单。
充满电,飞机抓手里,悬停油门3分钟。
MCPX指示灯突然熄灭(信号问题), 慢慢变暗(电池问题)
另外飞3分钟也差不多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买电池,要判断是不是电池引起的,非常简单。
充满电,飞机抓手里,悬停油门3分钟。
MCPX指示灯突然熄 ...

不暴力飞4:30,电压3.7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买电池,要判断是不是电池引起的,非常简单。
充满电,飞机抓手里,悬停油门3分钟。
MCPX指示灯突然熄 ...

是突然熄灭的,难道是信号问题?这个问题是出在控上还是接收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买电池,要判断是不是电池引起的,非常简单。
充满电,飞机抓手里,悬停油门3分钟。
MCPX指示灯突然熄 ...

简单明了

网友B:
mcpx 的电源线有没有接触不良?
如果没有,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px 的电源线有没有接触不良?
如果没有,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回头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天线是不是离主电机靠得很近?

有点近,绑在第一个横轴上的。难道有电磁干扰?

网友D:
如果是有刷机的话,马达碳刷寿命到了推油门也会这样间歇性掉链。

网友:
mcpx的天线掉了没?

网友:
呵呵~我也发生过,后来是电池的问题,只能说慢慢测试

网友E:
我也发生过,我的是断电一直闪,我还特意买了新电池确认,不是电池的问题,可能是控和接收兼容问题,后面直接换了v2主板

网友F:
我用G大的D7E飞mcpx也会这样,不过我怀疑是futaba的干扰。但是换SUV的固件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也相当的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发生过,我的是断电一直闪,我还特意买了新电池确认,不是电池的问题,可能是控和接收兼容问题,后面直 ...

我现在就是V2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G大的D7E飞mcpx也会这样,不过我怀疑是futaba的干扰。但是换SUV的固件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也相当的郁闷。 ...

G大不就是改的SUV的么?

网友G:
DX8 会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DX8 会不会这样

木有这么高端的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木有这么高端的控。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我也准备上和你一样的设备,关注这些问题。

网友I:
是不是飞太远了?我的cp飞5米就不行了,那懒得管,反正飞远了也看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DX8 会不会这样

甭说DX8,我的DX6i DSMX版也从没有过问题。

网友J:
楼主是否有不带头罩裸飞的经历?我的NCPX出过类似问题,对频困难,飞起来失控。排查结果是射频芯片因碰撞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我也准备上和你一样的设备,关注这些问题。

木有解决,发现跟电池有一些关系,不过还是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否有不带头罩裸飞的经历?我的NCPX出过类似问题,对频困难,飞起来失控。排查结果是射频芯片因碰撞脱 ...

裸飞过,但是没炸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飞太远了?我的cp飞5米就不行了,那懒得管,反正飞远了也看不见

不会的,我的cp飞很远(>15m)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采用了碳纤架,尝试把接受天线拉到外面一些试试

网友K:
楼主,我遇到过。后来发现是主板出来的电源线插头出问题了,电线和插头松脱。后来换了电源线就ok了。希望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我遇到过。后来发现是主板出来的电源线插头出问题了,电线和插头松脱。后来换了电源线就ok了。希望帮 ...

谢谢,不过这个不是焊上去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有刷机的话,马达碳刷寿命到了推油门也会这样间歇性掉链。

怎么跟你描述的情况很像?这个也没几个起落啊……

网友:
说不定接受炸坏了

网友(2013-09-30):
怎么个失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发生过,我的是断电一直闪,我还特意买了新电池确认,不是电池的问题,可能是控和接收兼容问题,后面直 ...

看来还是V2主板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