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推荐小6通电直

楼主(2013-08-29):
本人新手,刚练会4通四面悬停,简单航线。想入手一个小6通练练。没时间去外面找场地,主要在家玩玩。
请各位老鸟推荐一款耐摔,性能不错的小鸡鸡。遥控可以上好一点,为将来换大点的飞机做准备。
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l80哦啊

谢谢。
我想买个D10控,不知道FBL80能有合适的接收机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想买个D10控,不知道FBL80能有合适的接收机配吗?

有高频头

网友B:
我就是fbl80加d10还没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fbl80加d10还没到货

你配的什么型号的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配的什么型号的接收?

你在买fbl80的是可以多出80块钱买原厂高频头,通过一根线连接任意遥控都能用,任意主流遥控器!

网友:
华的 super CP,值得推荐

网友C:
不缺米的话也可以考虑BLADE的nano CPX,基本上是目前最小的6通3D直机了。控就买DX8好了,能一直用下去。其实小机子比较贼,不如大机好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缺米的话也可以考虑BLADE的nano CPX,基本上是目前最小的6通3D直机了。控就买DX8好了,能一直用下去。其实 ...

主要是在家玩,小机子不怕伤人,再一个也比较耐炸,适合新人练手。
刚在TB上查了查。这个型号的好像挺多的。哪一款飞起来稳一点啊,小机子是不是都爱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在家玩,小机子不怕伤人,再一个也比较耐炸,适合新人练手。
刚在TB上查了查。这个型号的好像挺多 ...

这机子很稳啊,DX8的英文有的难明白

网友:
现在小机繁荣昌盛。

网友:
Wasp nano cp/ Scuper cp/V922/ FBL80/nano cpx 都不错

网友:
V922不错。练手合适。

网友:
super cp耐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在家玩,小机子不怕伤人,再一个也比较耐炸,适合新人练手。
刚在TB上查了查。这个型号的好像挺多 ...

小机也能伤人,在家,新手,特伤家具。建议你注意下烧主板的问题,烧主板,很伤人。

网友D:
你用D10的话买华科尔的02S,就是伞齿要多买点,容易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D10的话买华科尔的02S,就是伞齿要多买点,容易扫

已入手T8FG,不知道还有哪个小机适合吗?准备去二手区收个450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入手T8FG,不知道还有哪个小机适合吗?准备去二手区收个450算了。

你可以先上小机感觉下飞行,如果直接上450的话你要多练模拟器了,你没什么基础,450炸一下调机都要调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