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直升机手感最好的遥控器?

楼主(2013-08-29):
大家都说说自己用过的
遥控器
我觉得就是功能再多再变态 对于3D飞行用不着 也是白搭 所以一款遥控器的手感非常重要 请大家勇于发表意见 遥控器包括国产和进口都可以哪种玩直机手感最好

网友A:
很有争议的帖~~我只能说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我用D10 时间长了~~突然用 XG8的时候~觉得手感没有D10 好哈~~习惯就好了~控应该不要老换~不然就没有感觉了!!

网友B:
这个真的没有最好一说,根据个人喜好,手感是养成的,用久了就习惯了,换控都要重新适应。我用XG7,因为带双向传输,我需要一些反馈数据,比如接收机电压、发动机温度等等,所以当初就选了这个

网友C:
说手感,肯定18mz好

网友D:
呵呵,有对比才能说什么手感!

网友E:
好的手感不代表就有好的技术,手感是靠习惯来的,给你台18MZ也不能得冠军啊。。。

网友F:
摇杆的长度,杆头花纹是否滑手、是否扎手,摇杆回力大小......因人而异,而且都是可调、可升级的

网友G:
用天7的路过

网友H:
DX8手感最好了,大块像胶包皮,用多久都感觉爽歪歪,我用XG8,F8G都没有这么爽,(只说手感与开关设计位置)

网友I:
福他吧14!!!

网友J:
就用过两个控,天7 8fg 怎么比较呢。呵

网友K:
萝卜青菜 各有所爱

网友L:
没有手感最好的,只有适合的

网友M:
顶起来看看,还没高档控的说

网友N:
千万别买JR 的XG8 颜色掉色很严重 而且售后还狡辩说是正常掉漆

网友O:
FUTABA 18mz
!
这个还算好!

网友P:
LZ 如果主要飞直升机3d的话,除摇杆的手感外,考虑下遥控器的重量和大小,轻和小的控飞3d就比较舒服,8FG是个不错的选择,尤其对于一指禅操控来说。
18mz是好,但太大太重,如果LZ是一指禅手不大的话,恐怕不太适合,撇去价格因素不谈。
至于双向传输功能,飞直升机3d基本上没有任何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