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独自制作木船模型。安妮公主号木质电动小游艇,制作进度随时更新。

楼主(2013-08-29):
第一次独自制作木船模型,先买个入门的小船开始。安妮公主号木质电动小游艇,制作进度随时更新。
跑船视频

原来的油漆太难看,不忍直视。买了套静态模型用的喷漆泵,用水性漆从新涂装了一下,还买了水贴纸。现在整个脱胎换骨!

下图原来的涂装,真的不忍直视。

龙骨肋骨安装完成

开始蒙船底

船底快蒙完了,内部用环氧树脂做了防水和加固。

船底蒙完了,舵系、轴系假装一下。

用腻子把大的缝隙填平,180号砂纸把船底粗粗的打磨一遍。

甲板,小木凳。下一步蒙玻璃钢。

糊玻璃钢。

上漆。

动力系统安装,2208 KV1500外转子无刷电机
用易拉罐顶,做了一个电机散热片,聊胜于无吧。

上层建筑

轴系、舵系

小船完工啦

网友A:
兄弟连发3帖啊,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连发3帖啊,不错.

今天头一天可以发帖,悲催啊。

网友B:
楼主啊你的小船是用什么机器加工出来的啊 激光雕刻机吗,什么地方可以加工这个小船啊

网友C:
环氧 和 玻璃布 用什么型号  轴系 舵系 也是 买船的地方买的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你的小船是用什么机器加工出来的啊 激光雕刻机吗,什么地方可以加工这个小船啊

船买的是套材,淘宝搜“安妮公主号电动游艇”

网友D:
很喜欢这种小船,不过这船还不够精致!

网友:
原来木船是这么弄的啊。

糊玻璃钢的过程有详细的吗?觉得好像和飞机糊玻璃钢的方法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喜欢这种小船,不过这船还不够精致!

第一次做,手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氧 和 玻璃布 用什么型号  轴系 舵系 也是 买船的地方买的吗 谢谢

环氧用的是E51,玻璃布小船建议用0.1MM的,轴系舵系卖船的那家店铺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氧用的是E51,玻璃布小船建议用0.1MM的,轴系舵系卖船的那家店铺有。

感谢回复

楼主:
轴系、舵系安装完毕,电调在路上,到了船就完工了。

楼主:
今天去试水过了,总体上不错。但是配套的那个塑料螺旋桨,大油门打滑。桨就是插在轴上无其他固定。回来后我把轴顶端打毛,用环氧把桨黏在周上,明天希望有效。

楼主:
小船完工了.

楼主:
小船被我做的有点重,主要是玻璃钢的增重比较大。
现在不算电池空重455克,带一个2S小电池75克,合计530克,无法起滑,只能悠闲开。
带一个105克的3S电池,合计460克,可以起滑。但船头抬起后,尾部已经和水面平了,稍微有点水波,水就会打上甲板,顺着电池盖板的缝流进船舱。
开的时间长,船底会有不少积水,比较头痛。

网友(2014-09-09):
这个类型的船就是抬头厉害,电池放的太往前,静止的时候就没有姿态了,电池盖下面有台阶的话,薄薄的打一层704,防水能好一点,注意均匀,有厚有薄造成间隙还不如不打~~

换铜桨吧,塑料桨我是连试都不敢试。舵的前后缘磨一下,切水还流畅~~

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你的舱内没有降温,通过底座给电机降温,但是温度出不去,还是没用,我就吃这个亏了,好歹我电调还有水冷散热,你这个跑时间长了容易抱死~~其实个人感觉这种船是跑姿态的,用个有刷电机就行,加个水冷,给电机和电调降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试水过了,总体上不错。但是配套的那个塑料螺旋桨,大油门打滑。桨就是插在轴上无其他固定。回来后我 ...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船,套件里的那个桨不行,效率很低,跑不起来,后来换了一个其它塑料船上的三叶桨以后,跑起来头就翘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