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飞控放不进飞越650中心板,大家都把飞控放在哪里?

楼主(2013-08-29):
大家怎么放的,能给个照片参考一下吗

网友:
看我发的帖子,蛋疼的650安装之路

网友:
买四根飞越加长的柱子就行了

网友A:
学习我用650装的NAZAV2

网友B:
上下板反过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板反过来装

你试过没问题吧,反装

网友:
搭一个阁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过没问题吧,反装

我的就是反装

楼主:
我的也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了

放在上面其实更好,方便插USB,下面留出空间给电调接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学习我用650装的NAZAV2

能发个图片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发个图片吗 谢谢

等我回去最迟明天发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等我回去最迟明天发给你

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感谢

这是新装的650.NAZAV2

楼主:
用这么大的电池,不想让它下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新装的650.NAZAV2

再次感谢 飞越的就没这么宽敞的地方啦

网友:
4s10000的电池,我用的14寸的浆。

楼主:
飞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