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鸟想买个充电器挺纠结!望老鸟给个建议 谢谢

楼主(2013-08-29):
我的电池是达普6S 1200 不知道用什么充电器好 ?望老鸟给个建议 A6  和BC168 那个好点?

网友A:
A6可以用保姆(虽然我不赞成用保姆)

BC168实惠一点

记得电源尽量买可以提供13.8V的,别用12V的,效率会低不少。

楼主:
谢谢 用13.8v 充电器没事把 !

网友:
刚买了个BC168,超级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6可以用保姆(虽然我不赞成用保姆)

BC168实惠一点

弱弱得问下!保姆是干嘛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弱弱得问下!保姆是干嘛得?

就是一堆电池一起接上去,然后A6逐个逐个去充,很不靠谱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堆电池一起接上去,然后A6逐个逐个去充,很不靠谱的东西。

哦。谢谢。我最近想买充电器飞450呢。6S得。你推荐个充电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谢谢。我最近想买充电器飞450呢。6S得。你推荐个充电器吧

看二楼沙发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