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普通的热缩膜蒙皮方法简介 (第38楼新增加 视 频 )

楼主(2013-08-29):
        最普通的热缩膜 蒙皮 方法简介(应模友要求介绍)
      首先明确,我这里介绍的是指导青少年自己动手制作
普及型竞时和线操纵模型飞机时,采用最廉价的商品包装最薄的那种无色透明的热缩膜。我用的是幅宽47厘米,筒形双层的。看看下面的千分尺就知道厚薄了。
      这种材料本身不带胶,使用时应该先在翼肋、翼梁表面薄薄的涂上一层801强力胶 或 泡沫塑料快干胶。

      将裁好稍大一些的热塑膜铺在机翼表面,凹凸形机翼应该先蒙凹面。用手指轻轻地抚压薄膜让胶将它粘在翼肋、翼梁和前后椽上。首先应该先把翼梁部位粘好,再顺着翼肋向前后抚压,最后才将向前后椽粘好。注意,过程中将薄膜抻拉平整 不要起皱褶。
      再用电熨斗适当温度烫压机翼构架上边的薄膜,目的是让薄膜牢靠的粘在框架上。
      最后再用吹风机适度的温热风吹拂机翼表面,让薄膜慢慢地均匀受热收缩。只用电熨斗也可完成加温热缩薄膜的工作,要给熨斗做一个平整的软棉布套,金属熨斗不直接触及薄膜,加工时更安全。
       老师们实验几次,取得经验后再教学生,孩子们自己动脑动手完成了,咱们才有成就感。
      上述过程一定要指导学生仔细认真,避免机翼受热过分变形。
      照片中,天平左盘是一卷10厘米宽80厘米长(8平方分米)的热塑膜。二级牵引14平方分米升力面积,采用这种热塑膜的重量很好计算了吧?

      整架模型采用这种材料与传统的绵纸加透布油相比较;再与彩色带胶的现代高级热塑膜比较;见仁见智,不同条件,不用目标,站在不同角度各有所长,请辅导老师们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实际情况来分析采用。

       我校初中二年级 学生十年前用 普通热缩膜 制作的 线操纵特技 和 牵引 模型至今保存完好.没有变形. 欢迎老师们将自己用普及材料制作普及级模型的教学经验介绍给航模辅导老师们。我这里只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38楼新增加了 视 频 )

网友:
学习了 不错 马上试试

网友:
工艺贴,收藏个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A:
那种透明无胶膜在18年前用过,还是比较简单的,稍有动手能力再加细心就能做得不错。只是要注意加热的时候不能太猛,同时建议把机翼用一定的重物压在平面上再加热蒙皮,要慢慢加热,这样可以保证蒙皮热缩后机翼不会变形。

涂布油和棉纸没有用过,估计现在要找都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透明无胶膜在18年前用过,还是比较简单的,稍有动手能力再加细心就能做得不错。只是要注意加热的时候不 ...

您这个提醒很重要,应该引起注意。加热薄膜绝不能操之过急,细心观察 ,宁可不足,过之晚矣!
无胶无色透明薄膜,还有收缩力很低的,机翼表面绷不紧,没有张力也就失去强度。
透布油问题过后再说。
感谢

网友:
好经验,必须顶。

网友B(2013-10-11):
膜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膜哪里买的?

文具店和塑料膜商店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