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方案征集。

楼主(2013-08-29):
各位高手,本人现有种设备需定做。园形600左右玻璃边上套个胶条,希望大家帮下。

网友:
给个毛坯图

网友:
等于没说

网友A:
胶条有现成的,到安装玻璃的地方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条有现成的,到安装玻璃的地方可以买到。

各位,我是要装胶条要机
玻璃是切好的
胶条也是现成的
现在是手工装上去。所以要做一台机自动的设备

网友A:
殴,这让我突然联想到汽修厂里拆卸/安装轮胎的机械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殴,这让我突然联想到汽修厂里拆卸/安装轮胎的机械结构

我也洗车的时候看到,有这个想法,只是转太慢了]想想改下也行
。但厂家说有方形的也要做

网友:
方形是可以的,只是齿轮采用特殊形状即可,你可以查阅机械设计方面的书。

网友:
应该不难吧,转玻璃就行啊,玻璃边上弄个能转的带凹槽的轴承,把胶条塞到玻璃和轴承中间,玻璃一转不就好了

网友:
要做方形的就把那个轴承做成用步进电机带动的一个轴,旋转轴也用步进电机,稍微编点g代码不就成了

网友B:
那个感觉就像这样的,那个压胶条的位置增加弹簧就可以了,利用弹力压进去,方形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弹力后退与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感觉就像这样的,那个压胶条的位置增加弹簧就可以了,利用弹力压进去,方形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弹力后退与 ...

差不多这个结构,只是没有上面支柱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这个结构,只是没有上面支柱

那玻璃怎么固定呢?  难道下面用吸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