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详细的MMC10教程啊

楼主(2013-08-29):
谁能提供详细的MMC10教程啊?说明书太简单,坛子里找不到详细的教程,谢谢诸位了

网友A:
这个板子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用不到教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用不到教程的。

直接连上就好了?

网友B:
Mmc10路过~这个你认真潜水就行了,真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mc10路过~这个你认真潜水就行了,真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潜水无尽头啊,直接插上该插的线就好了?调试呢?希望赐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潜水无尽头啊,直接插上该插的线就好了?调试呢?希望赐教啊!

你没说明书?按照说明书来一遍就行了。这么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没说明书?按照说明书来一遍就行了。这么简单..

我想问一下,MMC10的调试软件好像无法调PID..那这些参数怎么调节呢??

网友:
本来就免调试的飞控,那用的着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MMC10的调试软件好像无法调PID..那这些参数怎么调节呢??

不用调PID,校准一下水平校准一下IMU校准一下中立点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继续潜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调PID,校准一下水平校准一下IMU校准一下中立点就行了

还有一个问题,请高手解答:

MMC10中的输入通道:
5、遥控器校准 (开关通道)
6、云台俯仰角模式(自动或者手动)
7、云台俯仰角微调(比例通道数输入)

而RX601 对应的是 :
起落架舵机
AUX1

MMC10的遥控器校准应该连哪里?
这几项之间应该怎么连接呢???

楼主:
还是有部分人人搞不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

人品极好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请高手解答:

5通那里随便连一个开关通道就行了,只是调试的时候用得到5通,比方说遥控的6通是个开关通道,你就把接收的6号连到飞控的5通道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5通那里随便连一个开关通道就行了,只是调试的时候用得到5通,比方说遥控的6通是个开关通道,你就把接收的 ...

飞控上单独引出了两根电源线,那两根线和飞控板上其他的正负极是不是直接连着的..还是有降压比例

我用学生电源单独给那两根引出的电源线供电(11.1V),发现飞控板上其他的正负极之间电压都为0

觉得它有问题,准备直接在板子上的接收机连的正负极那里供电,

但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因为电压不到10V时接收机上就有红灯在闪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