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再次折腾,加装单向轴承

楼主(2013-08-29):
材料1.单向轴承一个外径6.5mm,内径3mm,高6mm(250上用的,也是最小尺寸的)
      2.不锈钢管一个外径3mm,内径2.5mm,长6mm
      3.大齿掏空中间一个直径6.5mm的圆
      4.cp的主轴固定环

全套零件看看重量的对比

原厂 2.43克

改后3.22克

从内到外把主轴 不锈钢管 单向轴承 大齿组装在一起
主轴和不锈钢管之间用螺丝胶粘好,大齿与单向轴承间用卡夫特3吨粘好,再把固定环套在最下面

装好的样子

图片有点不清楚(相机不给力,自己照得也不好),这个改装理论上可以实现自旋降落但是尾桨不会跟着自旋,所以有些麻烦

网友:
感觉没意义,小飞机飞高了看不到 飞低了没有熄火降落的时间

网友A:
熄火尾桨不转,LZ您这是要闹哪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熄火尾桨不转,LZ您这是要闹哪样啊

我的技术也不够自旋的,模拟器上的成功率只有60%左右,所以此次纯属瞎折腾

网友:
等以后看能否用到,MARK

网友B:
楼主成功了吗?? 求清晰照片    但是呀!02s的桨效与惯性还是有点欠缺,可能100%油门打hold的时候会好点吧?  继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成功了吗?? 求清晰照片    但是呀!02s的桨效与惯性还是有点欠缺,可能100%油门打hold的时候 ...

单向轴承目前运转良好,很顺滑.但是熄火降落因为尾桨不跟着转的问题未能解决,所以一直没尝试.至于惯性,我准备换130x的重锤桨或我现有的一副10克多的桨试试,但是这桨实在太烂,配平怎么也配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成功了吗?? 求清晰照片    但是呀!02s的桨效与惯性还是有点欠缺,可能100%油门打hold的时候 ...

刚才又试了一下,原厂的桨60%左右油门切熄火,-2度螺距可转上16-17秒(数据是根据用半3d曲线降落获得的,应该和正常切熄火时的状况比较类似)

网友C:
熄火自旋降落更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熄火自旋降落更炫

其实可以尾桨用电机20%的动力带着来做假熄火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