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给飞控加以一个“自动下降”的功能?

楼主(2013-08-29):
注意:是“自动下降”而不是“自动降落”!
四旋翼飞高容易,油门一推就上去了,可是下降很困难,尤其在高度很高的情况下。根本看不清它有没有在下降、下降的速度也不好掌握,经常一路抽着风就下来了。即便有FPV,在参照物很远的情况下还是不好观察!
最近试了一下NAZA的失控返航,感觉那个降落过程看着非常舒服,比手动控制强多了。
建议大疆开发一个“自动下降高度”的功能,当飞机降到自己认为合适的高度还可以手动接管。不知道技术上有没有难度?

楼主:
下降的过程还应该能手动控制航向!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啊,要稳一些下降就把油门控制在43%到48%之间,不追求稳定只想快速下降就控制在35%到40%之间,可根据自己飞机的情况来掌握这个值,遥控器上都能显示油门百分比的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功能很鸡肋。飞行器自动返航降落过程中你可以随时切回控制权啊,为啥还要多弄一个自动降落功能?油门固定在45%上,也能平稳的降落啊

网友:
缓降要看负载的,技巧要慢慢累积,话说什么都是飞控去做,好比是开***,是谁玩谁?

网友:
飞机超视距时既可以看遥控器油门刻度尺,我通常是向下拉一个刻度,差不多1-2米/秒,很稳。
或者看iOSD相关信息。

网友:
加这个技术估计不难,只是看上去大家还是要多点自己的控制更有乐趣。多练练,手上控制再细腻点就能找到那个油门了,楼主。

网友:
那就用失空反航吧!看到差不多高度時再切到手動
其實只要油門一半、再降半格就可以很穩的慢慢下降了

网友:
哈哈,我很明白楼主的心情,,,,我的可以自动降落,而且还特意设置了单纯的一键降落功能,在降落过程中可以控制方向等,,,不过我不是DJI的飞控,哈哈哈,,,

网友:
有些操控看似复杂,要知道,玩得乐趣也在其中哦。要你不断的学习,实践。能掌控一切了,也就有了成就感。更加乐此不疲。

网友:
希望有多好啊! 那款叫:(X度)的就有定高功能,设定之后怎么飞它 都不能飞出那个高度

网友:
下降直接油门降三刻度,x4自动以设置的最高速度下降,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啊,要稳一些下降就把油门控制在43%到48%之间,不追求稳定只想快速下降就控制在35%到40%之间,可 ...

天地飞看不到百分比啊!
不过,您的方法到时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在近处选择一个靠谱的下降速度,然后看天7的舵量显示条儿,虽不精确但也应该差不太多!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高空打到“一键返航”,合适的高度再在人工接管。

网友:
遥控器有监视器显示油门啊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根本不需要飞控来实现呀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控,但应该有油门锁定这个功能吧?我的天9有的

把油门锁定设置为45%左右,或者是一个你觉得合适的刻度,再把油门锁定设到一个辅助开关上,只要一打这个开关就会锁定油门为45%,这不就是自动按你设定的油门进行下降了?同时也不影响你进行其他操控

网友:
自动下降没什么用的。兔子就有这个功能室内玩玩还可以,室外。。谁用谁知道

网友:
下降时把手动远程调参姿态感度调高百分之二十会好很多,有风时更明显。《只下降时调高》

网友:
感觉楼上的方法是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