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大会影响信号么?

楼主(2013-08-29):
今天风非常大。飞的时候发现,有时候一阵风吹过的时候,
图传
信号会受到干扰。信号会不清楚。

网友A:
天线震动就对图传有影响,本人亲自测试过

网友B:
这情况我也遇到过,风大信号就差,5.8G的

网友C:
振动是有影响的,所以我的图贴3M

网友D:
楼主是四旋翼还是固定翼的啊,如果是四旋翼的话,因为风的影响,飞机要调整姿态,所以电机会迅速调整,电流也会变化,,会对图传有影响,,而且机子的角度也会变化,天线的角度也变化,当然影响接收了,,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E:
单纯的风不会影响,不过貌似湿度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情况我也遇到过,风大信号就差,5.8G的
应该是风影响了其他因素导致信号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