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轴配件,求救

楼主(2013-08-29):
做了一个两轴飞行器,因为以前没有玩过航模,这个电机的倾转机构都是些什么零件(这是我在论坛里看到的图)?
以前老鸟们跟我说是直升机上的,但是我不知道在淘宝里怎么搜,不知道名字,有没有大哥哥们跟我说说这些东西叫什么名字,或者在哪家店有卖的,非常感谢
【这些配件我什么都没有,除了舵机别的都要买】

网友A:
直升机 主轴固定座

网友A:
淘宝 主轴固定座 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 主轴固定座 直升机

我TM爱你

网友:
不错,,这个转向很结识,又可靠

网友:
围观,对Y3不来电~载重太小了

网友:
我也准备用直升机主轴固定座弄,精度高

网友(2014-01-15):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 主轴固定座

你好,请问后面那根黑色的管子是啥管子,怎么和主轴固定座固定的?

网友:
你好,其实东西很简单,后面那根管子就是普通的直升机尾管,至于怎么连接的,帖子上的图设计的不是很好,你在论坛里参考下其他的三轴飞行器,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那根管子压根就没和主轴固定座连接,固定在一起的是管子和穿过固定座的那根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根管子压根就没和主轴固定座连接,固定在一起的是管子和穿过固定座的那根轴

十分感谢你的回答,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那根主轴比尾管细,难道在尾管里面塞进一颗轴承比且固定,然后用那根主轴插进去就Ok了?别的贴里我暂时还没找到同样方案的

网友A:
具体怎么固定的,我看不见,不知道,我给你个建议,把管子和电机刚性连接,把整个管子作为一个转动轴,这是我的一个设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固定的,我看不见,不知道,我给你个建议,把管子和电机刚性连接,把整个管子作为一个转动轴,这是 ...

啊,,,,,,好吧,我想想,谢谢 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1514&highlight=%C8%FD%D6%E1

这个我原先打算做的,但是发现是小的,我想做个超级大的三轴,小三轴材料都有的,就是特大特大的那种以后准备上微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1514&highlight=%C8%FD%D6%E1

咦,我怎么没想到可以用木头转空,在塞进轴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