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电机出问题啦

楼主(2013-08-29):
悲剧,新买TP3630,2600kv。今天上架试机出现一卡一卡,
电机
发烫连电线也烫。各位高手帮参谋一下是啥问题?能否修?商家因承担何责?

网友A:
你不说详细一点,没办法帮你找出原因,原因太多了
什么船(尺寸),用什么电池,几S的,多大的桨,什么电调,电机用的什么插口(T插还是香蕉插,如是香蕉插是多少MM的),轴系也有能是原因,水冷情况

网友B:
检查有没有虚焊。。感觉是缺相的样子

楼主:
船还没下水,才装好。用的是4s,120好盈电调。换过另一电调,现象一样。这是一个新电机,才上电就出现这一现象。没有虚焊。上点后一卡一卡转两圈即停,电机快速发热。会不会内部短路。

网友C:
有一个可能是上电机的螺丝过长顶到里面的线圈 短路了。

网友D:
电机上架 通电 转起来 由于电机没有水冷 散热不好 导致内部铜线烧掉产生部分线圈短路 缺相

网友D:
无刷电机 不能空试或干试 由于电机功率大 体积小 存在严重的散热问题 新电机烧掉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不信你就试吧。。

网友E:
他才转两圈啊,我们经常空转10几秒的,不是不能,是不要太长时间。
哪个跑船不试空转的,没有吧。

网友F:
听描述十有八九是电机问题,换个电调试试,还是这样那电机可以返厂了

楼主:
盖子打开,螺丝孔开在边框上面,碰不到里面铜丝。空转不起来,一上电即一卡一卡,快速发烫,连电线也烫。电机可以短时间空转,可以shi试个几秒,不会烧,试过多次了。买过多个豹子,都空转试过,从无此现象,卖家建议是返厂。只是新电机还没用就要返厂,真是悲剧。谢谢楼上各位。所以经验都是从问题中总结的。

网友G:
有可能是轴系安装位置不正,电机憋死了。

网友H:
如果安装电机的螺丝没有顶到里面的线圈,电调没有问题(可以换个电机试一下确认电调是否正常)那么就应该是电机本身的问题。在电机不接任何负载的情况下,电机空转的电流是很小的,发热也不会很多。如果空载发热厉害的话电机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A:
那估计是电机问题了

楼主:
已tp厂家联系上,他们让电机返厂检测。厂家也想了解到底出现啥问题,待结果出来再告大家

楼主:
电机返厂问题还没找出,厂家就给重换一台,服务态度哪叫真好。待电机到货后上架跑我新买的风洞1,用两个3s串联跑120a,看看电调能挺多久。

网友I:
不错,等着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