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电机把香蕉头剪掉再接上就不转了求帮助

楼主(2013-08-29):
新西达的
电机
一次都没有用过,想做个北极星水机用的,结果因为电机线太短装不上没做成,想着把电机线加长点就把香蕉头剪掉中间加了长一点的线子,结果怎么都不通电,两个新电机都一样的后果,用烙铁怎么焊都焊不住了,困惑,求指点

网友A:
从电机引出的线带皮 直接焊是焊不了的必须去皮后才能上锡 上锡要用助焊剂 如焊膏松香 焊油等等 铜材质最好用松香 去皮业余条件用刀片刮后上锡 用火烧去焊接的部分后细砂纸打磨后上锡

楼主:
电机引出的线太细了,用刀片真的不好刮

网友B:
慢慢刮 每一根细的都要刮

网友C:
把线头放在松香里用带锡的烙铁慢慢的烫一会线头就上锡了

网友D(2013-10-05):
焊接知识。

网友E:
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
电机的引线是漆包线..

网友F:
我不知不觉的就顶你了!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