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问蝴蝶刹是怎么在遥控器和飞机上设置的

楼主(2013-08-29):
新入滑翔机,准备在飞机上加蝴蝶刹,请教老手:飞机上怎么设置,襟翼副翼是分开装还是混控?遥控器上又怎么设置,什么遥控器可以用。谢谢了先。

网友A:
得先看你是什么遥控器?

网友:
抛砖:7通以上遥控器/6个回中精确一点的舵机/最好是每个舵机接1个通道/蝶刹模式是本来就在遥控器菜单里的,需要就唤醒它,再根据要求来设置数据。

楼主:
是futaba 6ex和7c。看那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先看你是什么遥控器?

我的是futaba 6EX和7C,看哪一个可以用?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futaba 6EX和7C,看哪一个可以用?谢谢。

貌似功能都不够额。。。没有独立的滑翔机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功能都不够额。。。没有独立的滑翔机菜单

要什么遥控器才能胜任?是不是要8通以上的,带滑翔机菜单的才行?再问:DX8遥控器是哪个牌子的?谢谢了。

网友C:
我们今天在RIVER WOOD的高原大草坪聚飞,还有一个刚从北 京来悉尼旅游的固定翼发烧友参加。希望能见到你。
争明是滑翔机高手,也是我的死党,你可以请教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今天在RIVER WOOD的高原大草坪聚飞,还有一个刚从北 京来悉尼旅游的固定翼发烧友参加。希望能见到你。{ ...

谢老师:您好,我今天晚上的飞机回国,可能要半年以后再回来。就不能参加大家的聚会了,十分遗憾!我和李老师说了,请他为我转达对您的谢意,本来想登机前给您打电话,没想到您还挂着我的事,真是太感谢了。下次来我们一定好好聚聚,向您学习。再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今天在RIVER WOOD的高原大草坪聚飞,还有一个刚从北 京来悉尼旅游的固定翼发烧友参加。希望能见到你。{ ...

前辈您好,不知道怎么能联系上你们,我在Wollongong,希望有机会能来跟前辈学习

网友:
就是这个大草坪。足够降落私人飞机。我们星期六、星期天在这里飞2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辈您好,不知道怎么能联系上你们,我在Wollongong,希望有机会能来跟前辈学习

是早上9;00--2;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什么遥控器才能胜任?是不是要8通以上的,带滑翔机菜单的才行?再问:DX8遥控器是哪个牌子的?谢谢了。 ...

futabaT8Fg以上的型号就可以,一定要带滑翔机菜单,否者这些高阶功能用起来就好比拿着菜刀打乒乓器,非常痛苦

用6EX这些,可以考虑简单的,采用襟翼降落,例如用旋钮,开关等控制襟翼,通道不够,只能吧两个襟翼和副翼的舵机用Y线并联(调整行程和中立点这些会比较蛋疼),然后启用自定义混控,6通道》2通道,开启刹车后需要用水平尾翼去补偿滑翔机平衡,这样也能实现短距降落的目的

当然这么做,诸如,副翼差动、副翼到襟翼联动,把襟翼当辅助副翼、改变副翼和襟翼角度可变翼型,等等的功能都无法实现了,玩精密的滑翔机会不够高效,非常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T8Fg以上的型号就可以,一定要带滑翔机菜单,否者这些高阶功能用起来就好比拿着菜刀打乒乓器,非常 ...

谢谢了,看来遥控器是关键。能支持滑翔机才行。

网友:
我也与新手老头约好,我们明天早上去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