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固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 升降 和 副翼方向对不对 还有重心

楼主(2013-08-29):
一直玩直机  没接触过固定翼  不知道 升降 和 副翼方向对不对

还有重心 不知道对不对 迷茫啊

网友:
升降舵反了

网友:
这么小的飞机还用木浆。。。。

网友:
副翼也反了

网友:
只有升降反了

网友:
微型机把,这浆

网友:
升降舵是反的,方向和副翼对着
别用木降,木桨重,电机负荷大
这个样子得飞机,重心位置一般在距离前缘三分之一处

网友A:
升降反了  不过我从开始到现在 一年多了 也是反着用 感觉很顺手  咋办  有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降反了  不过我从开始到现在 一年多了 也是反着用 感觉很顺手  咋办  有害么

个人习惯问题。。。升降无所谓。你习惯就好。

副翼是往哪边打方向,就上翘哪边副翼,因为上翘副翼。减慢了机翼上部的气流。速度慢了。自然就往慢的那边倾斜。是对的

网友:
升降反了。还是按正常的来吧,拉着杆着路感觉还是比推着杆着陆量好掌握些。建议多练练模拟后在飞吧,不然白瞎你的飞机了。果断把木浆换了,刚开始用一般的塑料桨就可以了,打坏了可惜啊。

网友:
升降舵反了!
还有,为什么舵机要装在机翼之上,放下面不行吗?

网友:
好大的轮子啊

网友:
砍骨头煲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