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急急急!!!!!坐等,玩apm的帮帮忙啊!(已解决)

楼主(2013-08-29):
由于要上云台相机图传什么的,所以几乎把4旋翼重新拆装了一遍,在没有拆之前安上osd后测试一切正常,最后组装之后上电,apm红灯不亮,只有蓝灯闪了6,7下,无论用数传连接或者usb连接都连不上,然后蓝灯也灭了,gps也接着呢,按说室内搜不到卫星蓝灯应该一直闪才对啊?为什么闪了几下就灭了?而红灯压根就不亮!!!哪位高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求指点!!!
通过各种方法,终于在回复默认参数之后解决了,具体方法是找到调参软件里那个长的类似电脑的图标,稍等几秒钟出来当前固件版本后,输入SETUP,在输入ERASE

楼主:
电机电调单独测试都正常,问题应该是出在飞控上,求帮助!

网友A:
自检没通过?没有进入自检?链接GUI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检没通过?没有进入自检?链接GUI看看先~

gui怎么连接?

网友A:
下载安装,先装nwt3.5,然后是2560COM驱动,再装GU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安装,先装nwt3.5,然后是2560COM驱动,再装GUI~

再然后呢?用usb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安装,先装nwt3.5,然后是2560COM驱动,再装GUI~

能给个Gui的全称吗?好多gui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Gui的全称吗?好多gui啊

ArdupilotMegaPlanner10  可以自动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