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实验)A6加大线可以改善平衡头发热问题

楼主(2013-08-29):
一直听说A6能加焊大线连接电池放电口和平衡线一起充电,可以改善单独用平衡头充电发热问题,花了两个晚上实验了一下,按照我发帖习惯文字+图片说明:
加装一个XT60正负极和A6平衡线外侧两根正负极焊接。

6S电池平衡线通过接线板接A6(直接线不够长)A6上XT60接6S电池XT150接口,中间串联万用表直流档。

开6A测量主线电流1.53A

最大值1.63。经过实验我得出结论是这样改造A6并不能有效改善平衡头发热问题,仅仅是最外侧两根线被分流发热有改善,其他5根线电流并未被分流到加焊的串联线中。欢迎在本帖讨论A6改造问题。

网友:
期待你继续改造

网友:
相对一组电池,平衡头只有头尾两根线才有大电流通过,经常大电流充电,拆开看看里面输出插针哪根发黄就是了

网友:
我也这么改了,不管有没有没有分流至少发热问题确实有改善。

网友:
深夜过来顶一个!

网友:
我们有人改做了,8A 充就有点温度而已

网友:
两年前就该过了吧!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这样折腾。如果此方法实用价值高的话。厂家也早都升级改造充电口了。经过长期实践,顶到5A充。平衡头还是毫无伤害的。如果真的要追求充电速度就上大功率充电器。多1-2A充电电流也起不到节约太多时间。
纯属个人观点。老手或者改过用到好用的请勿喷。

网友A:
加个保姆,慢慢充好了,挂一晚上,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保姆,慢慢充好了,挂一晚上,妥妥的。。

追求大电流的主要是想外场充3000以上的电池。对于A6,对于450的电池,一般人不会外场充吧,大部分在家充好了,因为电池便宜,重量也轻,可以备好多电池。如果再加充大电池用个保姆,开到6.5A充也是毫无压力的,半个小时一块5000mah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