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NAZA V2飞控 四旋翼换到6旋翼上 指南针无法校准

楼主(2013-08-29):
如题  我的NAZA V2飞控 原来装在小F450上   如今 换了飞越6旋翼  昨天装好后 升级了主控软件  一切都很好  起飞都很好  飞的也很平稳  就是LED老是红黄慢闪   软件提示需要校准  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校准  按照教程 我只需连续切换GPS到姿态模式来回6次至10次 LED就该绿灯长亮   但我尝试了多种速度 多种次数  那LED永远都是在红黄慢闪  真是急死我了  请教高手  谢谢了   我的F450也曾从四五米的高度坠落过  会不会坏了 但是外壳完好啊  之前在F450上也很好啊    再说一下电池  我的电池是又两块电池串联的  一块花牌5100毫安  一款达谱5200毫安 其中达谱是新电池   花牌冲放15次左右   没办法 还没买新电池  先用F450的电池练练 这种电池配置我不会去外面飞高  只是练练  会导致指南针的问题么

网友:
阐述的比较复杂,帮顶。

网友A:
是不是進不了指南針校準~
您可以試試以下方式看看~ GPS->姿態->GPS->姿態->GPS->姿態->GPS->姿態->GPS->姿態->GPS->姿態  每秒0.5秒切一下試試(重點為最後一次要停留在姿態模式唷)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我一般多切几下就可以了,不行你就基础校准下看看

网友:
摔过连调参试试   gps校准 多调试几次试试  有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進不了指南針校準~
您可以試試以下方式看看~ GPS->姿態->GPS->姿態->GPS->姿態->GPS->姿態- ...

高手   谢了  找你的说法 我校准了指南针  这问题困扰我3天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   谢了  找你的说法 我校准了指南针  这问题困扰我3天了  谢谢了

解決了就好祝爽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