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油门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08-30):
本人刚换kbar(k8),用futaba6208,接收只插了两根线,1、sbus接k8的rxc,2、电调接接收3通道,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油门需要推到顶电机才转,一般情况是油门只需推一点点电机就会转?为什么呢?接线问题,还是控的设置问题??

网友A:
请校准电调行程,这是最基本的调机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校准电调行程,这是最基本的调机常识

电调行程在哪里调?

网友:
电调说明书

网友:
futaba的遥控器需要把油门通道设置成反向才能在直升机上使用。

网友B:
接法错误。6208SB上面只能一条线,SBUS接到VBAR或者KBAR或者GV8000的RX C通道即可。。。。电调线得接到陀螺仪的RX B才行。然后电脑软件中KBAR接收机选futaba S.BUS。。。
再进行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法错误。6208SB上面只能一条线,SBUS接到VBAR或者KBAR或者GV8000的RX C通道即可。。。。电调线得接到陀螺 ...

楼主的接法没有错,只是没有按照说明书而已,一样行得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接法没有错,只是没有按照说明书而已,一样行得通的

我这电调原来用好好的,换kbar然后在控上重新设置一组模型才出现这个问题,我是用好赢铂金40a的。电调行程能否告诉我在哪里调?

网友B:
一、油门曲线恢复默认的0-100斜线
二、开控、油门推到顶
三、接上电机,电调通电。会有声音 123。
四、等待两秒钟,会有“滴滴”两声。听到声音后马上把油门拉到底。
五、这时候会听到几声滴滴滴,代表的是电池的S数。响完了拔电就行了。
油门校准完成。

还有要用futaba的SBUS功能,尽量只用他的单线,电调直接插到Kbar的RX B就行了。不会出现什么怪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油门曲线恢复默认的0-100斜线
二、开控、油门推到顶
三、接上电机,电调通电。会有声音 123。

谢了。已经解决

网友:
别忘了继续设置油门缓启动。。。。

网友:
听到12345后的第几项忘了   看说明吧  油门超缓启动  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