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不工作

楼主(2013-08-30):
海飞200A4-8S电调不工作,电源都连接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全新的。

网友A:
是否要外接bec 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否要外接bec 才能正常工作?

答案是对的。高压板电调多是不带BEC输出的。

网友:
大功率电调不带bec的 得外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答案是对的。高压板电调多是不带BEC输出的。

虾哥那接收器是否要另外供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油门行程!

油门已经设置过了。可是还是没有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虾哥那接收器是否要另外供电呢?

嗯,要对接收器独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要对接收器独立供电

接收器独立供电,电调也要独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