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多旋翼选购电池的C数一般要多少,希望成为新手扫盲帖

楼主(2013-08-30):
对于新手选购电池,应该都有疑惑,面对市场上各种型号的电池,该如何选择呢。

请各位大侠给意见指导,应该很多新人都想知道,选择自己适合的电池,因为电池是玩航模的一大笔支出,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电池的伏数和毫安大家都知道的,问题是放电C数应该如何选择?

市面上有着20C 25C 30C 35C 40C等电池。。

比如大疆的F550 2212 电机,DJI 30A电调。。。这样的配置应该购买多少C的电池呢?

如果是飞越680机架,4822 KV390电机,30A白金电调,这样的配置又改如何选择电池呢??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公式计算的,请各位知道的多多给意见。。。

网友:
一般来说,电池放电的正式指标为“安时,Ah”,或“毫安时,mAh”,就是放电电流(安培或毫安)与放电时间(小时)的乘积。例如20安时代表以电流20安放电1小时,或10安放电2小时。

网友A:
好像应该是电池放电能力,容量乘C数是瞬间放电电流大小
所以小容量电池选大点C的,大容量可以选小C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应该是电池放电能力,容量乘C数是瞬间放电电流大小
所以小容量电池选大点C的,大容量可以选小C值得

所以6s15000mah的有5-10c的,3s电池就一定要20c以上

网友:
其实选多少c是看你一块电池飞多久,比方说飞10分钟,那这块电池平均放电就是6c ,5分钟就是12c ,3分钟就是20c ,这些是平均数值,考虑到爆发买电池c数再乘个1.5-3倍就行了

网友:
c数≥电机最大电流*电机数/电池容量

网友:
6楼正解。。。

楼主:
好像大家的解释都不是很清晰呢。。。
比如大疆的F550 2212 电机,DJI 30A电调。。。这样的配置应该购买多少C的电池呢?

网友:
要知道电机最大电流,就是:电池C*AH>电机最大电流*电机个数(1AH=1000MAH)

网友B:
以上有正解,越大越好,说明内阻越小,我都是30C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上有正解,越大越好,说明内阻越小,我都是30C以上

的确越大电池越好。
但是主要有两个缺点:
1.C数高的电池肯定贵(不差钱的主当我没说)
2.C数高的电池在相同重量情况下,容量小。换句话说,相同容量,30c的电池比20c的电池要重。并且这个增幅不是可以忽略的。

主要是第二点。对于多旋翼来说,这一点点不必要的电池重量减少了不少的飞行时间。

但是高C数意味着寿命会长一些(假设同样10c放电倍率下,一个标20c的电池,肯定比标30c的电池寿命短些)

所以,总的来说,C数不是越大越好,合适就好。选择实际用得到的C数适当加一些。多旋翼来说。20c足够。(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一些长航时的可以选择10-15c,玩暴力的建议25或者30以上)

网友:
一般 飞飞20-25C就够了

楼主:
先买2个DUPU的20C 4S 5200MA试试效果

网友:
国内能买到的电池里,标的C数基本没意义,标20C的一般都是5~8C的电芯。

网友:
我不會算 我只知道
飛ALIGN 700 最好給我45-60C
多旋翼嘛 隨便20-30C算了 不要給我太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