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理解,

楼主(2013-08-30):
请问,一个交流电《220V》50W的
电机
和一个直流《12V》50W的电机,每小时的耗电量是一样的是吧, 就是电流不一样,《功率/电压=电流》我这么理解有没有错误的地方,请指导,谢谢!!!

网友A:
一般电机的标注功率是指轴的机械输出功率,而电的功率还要加上转換效率和损耗等各项,你所说的两电机的耗电量肯定不同,但相差不大。

网友B:
理论上如此,与实际上不同。

网友C:
标注50W,不等于真的50W,参考而已。看你怎么用它,

网友D:
理想状态,额定功率P=UI 楼住是对的!